请教大家,FPGA驱动HDMI接口,一定要加Retimer芯片吗

楼主(2023-07-06):
在选型用Xilinx FPGA驱动HDMI接口的方案,看网上公开的参考设计,链路之间都会加SN65DP159或TMDS181这类Retimer芯片
请问一下,这个Retimer芯片是必须的吗?用FPGA的IO直接驱动,能否正常工作呢?请有经验的坛友分享一下经验
下图是黑金开发板的HDMI子卡方案,SN65DP159或TMDS181只能到HDMI2.0,如果要用HDMI2.1 Retimer芯片反而会限止带宽

网友:
正常工作啊,你看黑金的ZYNQ板就是直连,但是估计距离长了有没有问题没测试

网友A:
那个芯片是redriver,电平转换用的,把cml转成tmds。不加转换芯片的话,跑高频可能会有稳定性风险。测试没有问题。不接电平转换芯片的话,走长线可能需要花不少力气配置precursor和posrcursor,找到一个稳定的配置(但是换根线可能又挂了)。2.1每lane得16gbps带宽,得gty/gtz了,或者zu/ku/vu/zu+的gth顶着上限跑,眼会差一些。

专用驱动芯片的好处是给它信号一般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是redriver,电平转换用的,把cml转成tmds。不加转换芯片的话,跑高频可能会有稳定性风险。测试没 ...

谢谢大神回复
另外请问一下,这个参考设计,为什么一边用159,一边用181?看两个芯片的功能,好像完全一样呀?
这两个redriver都只能到HDMI2.0,如果做HDMI2.1的话,能否帮忙推荐个合适的型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
另外请问一下,这个参考设计,为什么一边用159,一边用181?看两个芯片的功能,好像完全一 ...

图上面不是非常清楚吗,一个in一个out

2.1用serdes直接收发你得自己测试,原则上ac耦合,且prbs ber满足一定要求就可以用。(网上目前没有开放的hdmi 2.1规范,需要你自己查找相关文档和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面不是非常清楚吗,一个in一个out

2.1用serdes直接收发你得自己测试,原则上ac耦合,且prbs ber满足 ...

是的,楼主位那个图out用的159,in用的181
但是看159和181芯片规格书,功能没什么区别呀,in和out用同一个型号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楼主位那个图out用的159,in用的181
但是看159和181芯片规格书,功能没什么区别呀,in和out用同一 ...

一个是cml一个是tmds,不完全兼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楼主位那个图out用的159,in用的181
但是看159和181芯片规格书,功能没什么区别呀,in和out用同一 ...

FPGA的GTX/GTH口是cml电平,SN65DP159就是实现发送CML转换到TMDS电平标准(HDMI),你说的用一个芯片,一个芯片怎么双向即可以输入又输出
不用转换芯片的话,倒是没试过,目前做的板子都是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是redriver,电平转换用的,把cml转成tmds。不加转换芯片的话,跑高频可能会有稳定性风险。测试没 ...

配置precursor和posrcursor,这个意思是调整GTX/GTH那边的加重,均衡的参数吗,转换芯片也是有调理信号的作用,
这个是一个个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的GTX/GTH口是cml电平,SN65DP159就是实现发送CML转换到TMDS电平标准(HDMI),你说的用一个芯片,一 ...

接受的那个181输出也是tmds呀?可以用159代替吗?两个芯片功能好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precursor和posrcursor,这个意思是调整GTX/GTH那边的加重,均衡的参数吗,转换芯片也是有调理信号的 ...

一般可以通过ber或者眼图去测试产同参数的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