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路由交换机,用一个12V 3A的电源一起供电会比独立供电差吗?

楼主(2023-07-06):
如题,弱电箱有点小,已经插了3个电源适配器了。想着用个3A的开关电源把12V分出来供电给光猫路由器交换机,会不会相互之间有干扰?

网友:
不太可能,而且很多输入电源口里面是有共模电感的。如果有哪个活不下来,那就换掉它准没错。

不过,得确定总电流够用,并且都是12V的

网友A:
毫无意义没问题。
不过一分多的DC线,买不到好的,注意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B:
工业上都是公用一个弱电电源

注意单点接地,也就是每个设备独立地线。不能用其他模块出来的二手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意义没问题。
不过一分多的DC线,买不到好的,注意接触不良问题

DC线确实有些质量不好,以前遇到过接触不良的。买带线DC头自己并联焊接可能还好点。

楼主:
搜了一下假货宝上的适配器五花八门,杂牌的可能EMC EMI电路都没有,all in boom就完蛋了。品牌的又可能买到假货,要么太贵超预算,还是先用各自的适配器吧。

网友C:
绝大多数电路的问题都还没有到对电源的要求(除了电源功率不够无法工作),已经是核心指标不行了或指标到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大多数电路的问题都还没有到对电源的要求(除了电源功率不够无法工作),已经是核心指标不行了或指标到顶了 ...

但以前确实遇到过共用电源有干扰导致工作不正常的情况,可能是模块特殊点,是2个5V的无线供电模块,共用电源就会偶尔无线通信不上导致其中一个无法充电(机壳开关电源功率足够)。后来用2个独立的适配器才行。也可能是用的无线模块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上都是公用一个弱电电源

注意单点接地,也就是每个设备独立地线。不能用其他模块出来的二手地线 ...

都是在弱电箱内,单点接地的问题还好。开关电源输出头剪掉,外部留10cm,并联焊接几个带线的DC头。地回路已经很短。

网友:
我直接用明伟开关电源给两个供电,而且供电线路有三米长,没有问题

网友:
我就是用了一个12V3A的电源,自己用一个DC座和4个DC头做了一个一拖四的转换器,同时带了一个光猫,一个八口的交换机,一个无线路由器,用了四、五年了,一直没问题。只要电源电流大于设备总和就行,我那个交换机还是9 V的。

网友:
我就是买了一个斐讯的路由器电源,好像是48W,再买个一分三的线给路由,光猫,电视盒子供电,用了两年了。

网友:
没事,我都这么用了十好几年了

网友:
古早以前 没有POE的时代,同轴线的监控。录像机,交换机,摄像头就用了服务器电源供电。一个搞定所有。

网友D:
当然可以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这么做

图片这个电源肯定100%虚标了。常规的用料,这个体积只能12V 1A

网友:
找个大牌的电源,自己买插头自己做就好,集中供电而已。稳定性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