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单片机上运行的开发软件?可调用已写好函数或控制寄存器

楼主(2023-07-06):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自己用单片机做了模块。通用性还可以,但是灵活性不购。
比如:USB转XX总线调试器。基本的收发是可以的,如果要针对一些特定设备,通常需要进行二次开发。
但是现在常见的二次开发都是:电脑上接口然后二次开发,此时必然离不开电脑软件。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程序或者接口”:可以直接编程到单片机上运行。从而让单片机内部调用写好接口,这样就可以不使用电脑同时保持灵活性。

楼主:
查看资料LUA似乎是可以,但是没有还没有仔细研究。
就相当于单片机上运行可配置的程序。

网友:
micro python 似乎也是干这个的,但还是需要电脑端一个控制台

网友:
总觉得论坛里有,应该是什么解释器,可能是basic。
再自己做个txt编辑器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参考luat, 个人觉得做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