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4位数码管的刷新率是多少

楼主(2023-07-07):
我想用数码管 10ms 刷新一次显示不同内容 有可能做到吗?
1ms刷新一次呢?

网友A:
只要看不到闪烁感就可以了, 整个10ms(20ms都可以)足够了(4位,平均2.5ms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看不到闪烁感就可以了, 整个10ms(20ms都可以)足够了(4位,平均2.5ms一位)

我不是为了让他开起来不闪烁 我是要用摄像头来拍他 看延时,所以想让他刷新越快越好

网友:
我几年前改用595的静态方案,这些年一直没变过

网友:
用单个的led数码管使用静态显示

网友:
种需求应该不能用扫描方法了吧,用一堆595吧,不然扫的过程拍出来东西就有问题
所以就看595的最快速率就好了,1ms给4片595刷新好像是足够的

网友:
2012年前后做过595静态方案--传数据期间不会更新显示

网友:
动态可以参考视频文件的帧率就差不多,但即使很快,肉眼和拍照也容易有问题,亮度也容易有问题。

还是静态的舒服。

网友B:
单个数码管20HZ以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数码管20HZ以上就行了

20Hz太低了,我以前是用75Hz。

网友:
mcu直接驱动8位数码管,2.5ms全部刷新一次,肉眼看效果可以

楼主:
我是想静态显示 我让他显示一个数字 一毫秒变一次数字用来测试摄像头的延迟  所以我不知道数码管的刷新率是多少  一秒钟显示不同的数字会不会有残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静态显示 我让他显示一个数字 一毫秒变一次数字用来测试摄像头的延迟  所以我不知道数码管的刷新率是 ...

数码管用的是 LED,频率上限应该很高。

例如红外遥控用的是 38k 载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为了让他开起来不闪烁 我是要用摄像头来拍他 看延时,所以想让他刷新越快越好 ...

刷新快了亮度就下降,就要提高led电流,led电流提高容易损坏,想要大功率led得加钱。

只要做到肉眼不闪烁就可以了,摄像头不闪烁必须静态显示,摄像头做到不闪烁可以调节摄像头快门速度参数就可以。手机快门最快1/12000s 大概80us所以想摄像头不闪烁只需要调节快门速度与感光度,想要做到摄像头看不到基本不可能。可以试着定做激光数码管也许扫描速度与亮度都可以大幅度提升。

网友:
595很成熟了。还省io口

网友:
数码管的刷新率你可以自己diy一个,想多少频率变化 就多少频率,我的是亮1ms切换到亮下一个数码管。

曾经用单反相机观察过数码管,快门时间设置很短的情况下,确实能看到数码管只亮一个或者2个暗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