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可以通过软件调节高音低音的IC,不是电位器调节啊,

楼主(2023-07-07):
寻找一个可以通过软件调节高音低音的IC,不是电位器调节啊,

网友:
推荐个老的吧: TA1216

I2C 接口,可调主音量、左右平衡、高中低音,老式电视机用的。
前几年打算出个 Arduino 板的,一直也没顾上

网友:
TM2313   PT2313等都是数字音量芯片,可以软件调整高低音,音量等参数。

网友:
CS2313,CS2314,PT2313,PT2314,TDA7030。

网友:
对,就是那些PT系列兼容的有好多,都属于专用芯片了,功能强大,价格低廉,以前给别人做汽车收音机的时候用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2259

PT2259有国产兼容的吗,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T2259有国产兼容的吗,谢谢啊

不知道啊。

就用的这颗吧

网友:
哪个音效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