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S905x3 盒子 HK1 BOX 上简单的跑了一下 Gitlab ,确认可以用

楼主(2023-07-08):
在 HK1 BOX 上装好了 Gitlab 后,花了一点时间尝试着玩了一阵子,效果还是让人蛮惊讶的。

运行的居然比较流畅!没有想象的卡顿, 但是从后台监视上可以看见 arm64 有点吃力。

它是被我降频了的,因为这台设备不降频会宕机(看另一个帖子中的 宕机调查 部分)。

首先是内存占用情况,设备是 4GB (3.6GB 可用)配置,Gitlab 仪表盘上虽然声称只使用了 2GB,但系统内存显示已接近满载(桌面占用了近 500MB)。

因事先就考虑到内存吃紧而专门设置了交换文件,结果其使用量居然超过了 1GB ... 若没事先设置的话,系统应该崩溃了。

第二个问题是,只要用户端访问页面切换或刷新一下,CPU 使用率就会从 10% 瞬间飙升超过 50% 再迅速降下来,这仅仅是一个用户在切换页面。

考虑到当前交换文件的使用量问题,有部分 CPU 损耗可能是内存数据交换造成的。

过几天,再尝试用 RK3566 的盒子跑一下,它有 8GB 内存,无需交换文件,应该可看到 arm64 CPU 的真实使用情况。

网友A:
楼主为啥喜欢用arm跑服务,上x86盒子难道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啥喜欢用arm跑服务,上x86盒子难道不香吗

个人感觉太大了,就像有的人喜欢开皮卡,

但我更加偏爱骑摩托车。

网友B:
内存接近枯竭的Linux很危险,突然某一天做某些操作的时候异常然后卡住,重启后数据已经被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接近枯竭的Linux很危险,突然某一天做某些操作的时候异常然后卡住,重启后数据已经被损坏 ...

遇到过无数次了,几乎都是在操练中,所以没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这次尝试就事先设了 2GB 的交换文件,顺利跑完了整个测试。

其实很多问题只要事先调查清楚,提前做好预防,就能避免损失的。

楼主:
在 8GB RAM 的 T95 Plus 上测试了,RK3566 的四核 A55 CPU 和 S905x3 是同等规格的。

从直观感觉上来看,CPU 资源消耗基本上差不多,看不出明显的区别,但是内存就爽多了:

系统配置了 8GB,实际可用 7.5GB,在跑 Gitlab 时占用了 4.5GB,余量很足。

交换文件使用量为 0,这是预计到的。

富裕的内存对降低 CPU 资源占用率帮助不大,估计仅在多用户访问时才有明显的作用。

网友C:
其实装个黑裙,再装个Docker插件,这样跑也是很欢快的. 而且便宜又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装个黑裙,再装个Docker插件,这样跑也是很欢快的. 而且便宜又大件.

还是机顶盒更便宜小巧啊 ...    群晖弄死了也低不到这个价格。

这玩意儿含 8GB DDR 才 320,用一个 USB 3 HUB 插几个 U 盘。

之前已有三个 Pi 和机顶盒丢阁楼跑几年了,没烦过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机顶盒更便宜小巧啊 ...    群晖弄死了也低不到这个价格。

这玩意儿含 8GB DDR 才 320,用一 ...

某宝搞块全新的X99寨板200内+ 18元的垃圾U E5-2640V3+2条18元的8G ECC 二手内存, 咸鱼搞个联想二手机箱(质量还不错的)+电源 ,不算硬盘,400多点应该可以搞得到了.装个EXSI后不是可以随便系统了吗, 喜欢数据安全就搞个阵列卡. 把你的那些pi和机顶盒的东西装里面应该都绰绰有余了.
虽然功耗确实高了点,但又不是经常满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搞块全新的X99寨板200内+ 18元的垃圾U E5-2640V3+2条18元的8G ECC 二手内存, 咸鱼搞个联想二手机箱( ...

感觉文字说多了还是难以说清楚,下面用照片展示一下我的用法:

位置是在阁楼上,现在的环境温度 34℃,半年扫一次灰

它们丢在这儿最久的服务器已经工作快三年了。

总共有两个交换机(千兆+2.5千兆各一),4 个服务器。

一个开放式服务器(Pi,全志 H3),类似电脑中的 tmp 目录,谁来我家都能往里面拖文件,工作接近两年;

一个 X86 的 gitlab 服务器(Intel NUC,看来后面可以换成 T95 Plus 机顶盒了),工作快三年;

一个 Share 服务器(Nano PCT4),主要是存放共享文件:EDA、Office 等常用软件工具,工作快三年;

一个流媒体服务器(T95 Plus 机顶盒),挂了三个 2T SSD,它工作半年多了。

网友D:
楼主有钱,但是喜欢折腾、自己动手折腾的快感,一般人是感受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钱,但是喜欢折腾、自己动手折腾的快感,一般人是感受不到的

哦,赞一下,好像是这么回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