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容声很有好感,直至买个了容声滚筒洗衣机(已经搞好,忘记解锁背面的四个运输螺丝)

楼主(2023-07-08):
我东莞放租的房子,几年前京东自营买了个便宜的格兰仕洗衣机(放洗手间一体柜里面节省空间),好像1299元,效果非常好,跟我之前使用的进口西门子没有什么分别。

广州放租的房子,前年我再想买一台,京东自营已经没有货了,于是改买容声。

租客反映洗衣机噪音太大。我误以为是租客挑剔。现在租客退租,我测试了一下,我的天,滚筒甩水的时候,机器会跳舞!

租客说一开始新的就是这样,习惯了就好。

网友A:
大概10多年前家电下乡时老家买了一台容声冰箱,以为质量不行,想不到可以用到现在,最近几年都是回老家才开机使用,制冷依然强悍。

网友:
容声洗衣机的确不太好。去年买了个波轮的,还1399,不到一年离合就坏了。找了好久售后电话,才知道现在属于海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10多年前家电下乡时老家买了一台容声冰箱,以为质量不行,想不到可以用到现在,最近几年都是回老家才开 ...

容声冰箱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之前一直对容声好感的原因。

容声早期的空调质量也非常高。

网友:
我老家的容声冰箱25年了,一直工作得好好的。  还没看到要坏的迹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容声冰箱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之前一直对容声好感的原因。

容声早期的空调质量也非常高。 ...

,滚筒甩水的时候,机器会跳舞!   客户说一开始就这样。

很可能是洗衣机背后那四个运输螺丝没拆!  我买的第一个洗衣机就没拆,跳得历害,看说明书才知道要拆。

网友:
还有个可能是安装时没调平。看洗衣机上方的高度,水平尺放不进去,安装工人可能就随便糊弄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筒甩水的时候,机器会跳舞!   客户说一开始就这样。

哈哈,下次去看看..

网友B:
认识的最差的家电,我感觉是美的,美的空调、电饭煲塑料太容易黄化、老化了。 2004年我家装两台空调,一台格力一台美的, 美的即使室内机早十多年就黄黄的了,早换掉了;    格力放阳台塑料现在还是白的,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识的最差的家电,我感觉是美的,美的空调、电饭煲塑料太容易黄化、老化了。 2004年我家装两台空调,一台 ...

美的连风扇都做不好。

网友:
基本上90年代容聲的冰箱在廣東地區很流行
好多用到30年外面的鐵皮都爛了,製冷一點問題都沒。我傢2009年邁一個雙開門的三星冰箱,用了5年什麽都坏

楼主:
广东人对容声冰箱都是念念不忘的。

我工地有个旧冰箱,从仓库搬过去,也有十几年了,智能仍然刚刚的。

我仓库还有一个双开门的容声大冰箱(530升),也很多年了,准备新房子入伙会出现使用这台容声冰箱。

网友C:
我之前的容声冰箱也是十多年了还是好好的,直到搬家扔了,一来太重不好搬,另外就是外观,角落都是锈不好看了。大家一致决定不要了
洗衣机我就服海尔,衣服洗得干净,质量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的容声冰箱也是十多年了还是好好的,直到搬家扔了,一来太重不好搬,另外就是外观,角落都是锈不好看 ...

只有丢弃的容声冰箱,没有用坏的容声冰箱。

网友D:
看到洗衣机就点进来了,还以为又遇到上次那种不正经的洗衣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筒甩水的时候,机器会跳舞!   客户说一开始就这样。

极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洗衣机就点进来了,还以为又遇到上次那种不正经的洗衣机。

不正经的洗衣机是什么梗????

网友E:
容声好像就是冰箱做的好。我现在已经用了13年的容声冰箱仍然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声好像就是冰箱做的好。我现在已经用了13年的容声冰箱仍然都正常使用。 ...

早期的容声空调也非常厉害。

原因是:全部进口三菱部件。

网友:
容声2005年被海信收购

网友F:
自从买了一个叫比亚迪的破车,再也不买广东人造的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正经的洗衣机是什么梗????

上次不是有个洗衣机开起来就像叫床一样吗

网友G:
滚筒洗衣机甩干跳舞,十有八九是背面的运输螺丝没有拆。三线杂牌都没这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从买了一个叫比亚迪的破车,再也不买广东人造的产品了。

北京人也造了很多工业垃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北京人也造了很多工业垃圾。

其实只要牢记不要买山东造的任何产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正经的洗衣机是什么梗????

上次论坛里发的那个洗衣机洗衣服时发出夫妻办事时的声音。

网友:
容声,海尔冰箱。格力,美的空调。不同品牌有不同的产业链。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京人也造了很多工业垃圾。

还有比北汽的车垃圾的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滚筒洗衣机甩干跳舞,十有八九是背面的运输螺丝没有拆。三线杂牌都没这么离谱。 ...

我就遇到过,洗衣机可以自己安装就没找售后。结果运输悬挂螺丝没有拆,脱水声音很大,拆了后悬挂才起作用了。类似的还有气泵型热风枪地步也有一个需要拆卸的运输螺丝。

网友:
说洗衣机就说洗衣机,干嘛都说到了冰箱空调了。想想想在都是铝管冰柜冰箱还有空调就一肚子火,售价还不便宜,真是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只要牢记不要买山东造的任何产品就行了

为啥?山东造的产品有啥猫腻?我跟几个大项目都是在济南的,当然我只是打工的,不是老板。

网友H:
我买的容声冰箱就不太好,大概用一年左右就出现不制冷了。然后放一、两天又可以正常制冷,又可以正常用一年左右。出现了几次,都不知道如何让售后来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容声冰箱就不太好,大概用一年左右就出现不制冷了。然后放一、两天又可以正常制冷,又可以正常用一年 ...

有虚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容声冰箱就不太好,大概用一年左右就出现不制冷了。然后放一、两天又可以正常制冷,又可以正常用一年 ...

不是风冷的吧!是不是里面结太厚的冰了?他会保护,需要断电清除结冰后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风冷的吧!是不是里面结太厚的冰了?他会保护,需要断电清除结冰后自动恢复正常 ...

还有一个情况是门封磁条失磁或者有脏污导致密封不好,里面就会大量结冰。

网友:
冷冻室我知道门封不紧,进水汽会结很多冰,我的冷冻室没有这个问题。冷藏室风扇正常,排水孔也不堵。冰箱是冷藏室双开门的,发现不制冷的时候,两个门中间的旋转竖隔板比正常时热很多,拆开看是个加热板。我估计还是跟冰箱里面的结冰状况引起的,只是不知道如何检查。

楼主(2023-08-13):
现在才有机会搞洗衣机。
果然,后面有4个巨大的螺丝,需要扳手拧。

测试洗衣机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才有机会搞洗衣机。
果然,后面有4个巨大的螺丝,需要扳手拧。

哈哈,果真是没拆运输螺丝

网友J:
这安装师傅太马虎啦。

网友:
滚筒悬挂还是全新的,才开始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安装师傅太马虎啦。

哈哈,我自己安装的,因为是出租的,当时冰箱、洗衣机、衣柜都是重新购买一起到货,一下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