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适合Thinkpad P52的4k屏

楼主(2023-07-08):
最近想把手上这台Thinkpad P52的1080的屏换成4k的,不知道有没有行家给推荐一个屏,最好附上靠谱的链接。

网友A:
这电脑蓝屏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蓝屏过吗?

好几年了,印象中没有蓝屏过

网友B:
这么小的屏,换4K,桌面图标都看不到了,不建议换,2K 的,字都已经很小了,费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屏,换4K,桌面图标都看不到了,不建议换,2K 的,字都已经很小了,费眼。 ...

用windows的放大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windows的放大功能

这有必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windows的放大功能

好多老的软件不兼容,现在台式机32寸,4K,150%有的软件会错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多老的软件不兼容,现在台式机32寸,4K,150%有的软件会错位。

不放大也会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放大也会错位?

不放大就不错位,放大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必要吗?

同个尺寸屏,4K屏开2倍放大,虽然等效于1080P的内容,但是清晰度还是好过1080P原生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必要吗?

从目前动辄2.8k的14寸屏幕看,尽管windows的缩放功能还很差,但屏幕看着还是比以前的舒服很多,

网友:
放大功能特别不好用,所以还是1080p的最舒服

网友:
根据我电脑使用经历,真心不建议用4K屏,前车之鉴,我是17寸4K屏,DPI放大,难受的很,好多软件放大后基本是变形,看起来不自然,还不如用个好的1080P高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目前动辄2.8k的14寸屏幕看,尽管windows的缩放功能还很差,但屏幕看着还是比以前的舒服很多, ...

我目前的主力机就是P52,18年买的,原装4K触屏,效果还可以,再看1080的,有点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的主力机就是P52,18年买的,原装4K触屏,效果还可以,再看1080的,有点难受 ...

系统是放大20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是放大200%吗?

我目前是笔记本配扩展坞外接两个显示器使用。笔记本是250%,外接的24寸dell4K是200%,另一个1200P显示器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