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估步进电机启动是否需要加速过程?

楼主(2023-07-08):
如果步进电机工作在一个很低的转速,那么直接给定目标速度即可,但如果步进电机需要工作在较高的转速就需要加速过程,怎么确认到什么速度需要加速过程?可以通过电机的什么参数或者怎么计算给定的速度是否需要加速过程,加速度怎么定?

网友:
如果能够接受抖动和丢步,那么,不用加速度简单粗暴。

网友:
取决于扭矩是否够用,如果驱动一个完美动平衡安装在理想轴承上的100kg实心铁盘在宇宙中以10rpm旋转,那也需要加减速。参考电机扭矩转速图

网友:
一般认为超过一个步距角就会造成丢步,通过计算一个步距角的时间来计算加速度和所需的扭矩和电机启动扭矩比较来决定。

网友(2023-09-01):
这个需要根据负载进行实测,在最大负载情况下直接启动不丢步的速度,就是不需要加减速直接起跳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