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2A的系统用超级电容实现断电数据保护是否合适?

楼主(2023-07-08):
断电后需要保持供电几秒钟,用锂电池的话总感觉有隐患,不知道现在超级电容相关技术是否成熟可行,并且价格不会太夸张?

网友:
能啊,计算好容量,完全没问题

网友:
之前系统备电用了多个几十F的超级电容,升压后供220V网络设备做为掉电回传,感觉用着还行,基本没有啥售后。

网友A:
计算好放电时间,完全可行。好奇仅仅保存数据cpu及周边电路有这么大电流吗

网友B:
我用过铅酸电池,电池与设备分离放置。充电12.8V,断电后,带几个继电器动作几秒。最长的设备用了5年了,目前没有问题。成本比超级电容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好放电时间,完全可行。好奇仅仅保存数据cpu及周边电路有这么大电流吗 ...

个人DIY玩玩,留点余量,譬如路由器上跑些自己的程序,想避免断电丢数据

楼主:
收集一些资料:

C*(Vmax^2 - Vmin^2)*P% = Vwork*I*t

单个电容按2.5V计算,4串到10V,如果截至电压为5V,总体效率算 70%,输出电压12V,电流2A,时间5S,算出 C为 2.28F,需要4个10F电容串联(感觉效率是有点乐观了)

1. 可以使用 BW6101 做电容过压保护
2. 充电芯片 BQ25173 或者 BQ24640,貌似都不便宜
3. 超级电容价格不便宜,希望尽量榨干电量,不知道是否有合适的12V2A升压DCDC支持宽输入范围
4. 需要增加放电电路,切换到超级电容供电后需主动把电放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DIY玩玩,留点余量,譬如路由器上跑些自己的程序,想避免断电丢数据 ...

这场景还是电池比超级电容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铅酸电池,电池与设备分离放置。充电12.8V,断电后,带几个继电器动作几秒。最长的设备用了5年了,目 ...

这个好,成本低风险低电路设计简单用户可以自己维护换电池,电池够大停电后可以工作很久

网友(2023-08-28):
用锂电,则要加充放电管理电路+断电检测电路

楼主:
更新一下测试结果,4个100F超级电容串联,10v放电到5v,DC-DC升压输出12v2a,可持续输出37S(7楼公式错了,左边少了1/2)。

最低可放电到4v,再低电感就开始啸叫,输出电压下降。

有点意外的是本来以为超级电容放电电流应该超大的,结果看手册100F持续放电电流也不到7A,再大电流只能用大电流高容量版本,价格不便宜

网友C:
有一种锂电容放电很厉害,只是放不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锂电容放电很厉害,只是放不净

这个有初步了解,不过找到的资料较少,安全性与免维护方面不确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测试结果,4个100F超级电容串联,10v放电到5v,DC-DC升压输出12v2a,可持续输出37S(7楼公式错了, ...

我对您的DC-DC感兴趣
请问下,用的是什么方案啊?5V升到12v,带2A负载能稳定输出吗?
我之前做过一个2.5v升5v1a,接上负载电压就降下来了,真是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您的DC-DC感兴趣
请问下,用的是什么方案啊?5V升到12v,带2A负载能稳定输出吗?
我之前做 ...

TI 的 tps61178,参考官方的设计,12V1A纹波50mv,12v2a纹波70mv

网友:
我用的是电池电容,因为低温和高温锂电池确实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TI 的 tps61178,参考官方的设计,12V1A纹波50mv,12v2a纹波70mv

喔,好的,谢谢!
我看看去

网友:
为啥会有2A这么大电流。。。超级电容只给MCU供电就行了啊,其他大电流的负载断电就断电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