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S6143D发热严重,大家帮忙分析下,感谢!

楼主(2023-07-09):
驱动引脚通过光耦到地驱动,拉载24V 8A发热非常严重,到110℃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大家可以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直接短路光耦34脚,看看热不热,然后再看问题是在光耦,还是在功率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路光耦34脚,看看热不热,然后再看问题是在光耦,还是在功率IC

短接过了,温度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