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清洗空调、加雪种,320元开始觉得挺贵,完成后感觉超值

楼主(2023-07-09):
空调感觉不够冷,也很多年没有清洗,于是让管理处帮我找人过来。

同时室内机有点滴水,这个应该是排水道堵塞了,清洗就能解决这问题。

价格320元,不肯便宜。开始我感觉有点贵,但看到师傅拿过来一堆设备,不好意思,就让他开工了。

我看到他清洗室内机,就感觉这钱值了。

竟然是使用喷水枪(从水龙头接水),反复冲洗室内机。流出来的水有袋子接好,不会满地污水。

一开始流出的水黑乎乎,一直冲到干净的水为止。

室外机需要高空作业,从阳台翻出去。我这里20楼,掉下去就粉身碎骨了。师傅就靠阳台护栏固定安全绳(万一护栏不可靠,就危险了)

进入空调主机房,也是反复用水冲洗,并且补加雪种。

楼主:
施工了大概1小时,中途师傅回去取工具。

跟295元的小孩补习课收费比起来,这次的320元还是很值的。

效果也是杠杠的,空调制冷恢复到全新状态。

网友A:
加雪种价格不知道;但是京东下单的洗空调,穿京东衣服的人来,均价约100一台,拆滤网洗+洗蒸发器,但是用不是喷水枪,是蒸汽消毒~~~

网友:
轻喜到家,300多洗了4台,也是这样洗,滤网专门拿到洗手间刷干净,室内机有高温清洗的机器,就是没有洗外机和加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雪种价格不知道;但是京东下单的洗空调,穿京东衣服的人来,均价约100一台,拆滤网洗+洗蒸发器,但是用不 ...

高空作业加收150元的。

你确定100元全部搞定?

另外,蒸汽能将散热片里面的灰尘清走?

网友:
不贵了,浙江这边加一次氟要4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空作业加收150元的。

你确定100元全部搞定?

只是洗内机,不加雪种,没有高空费

关于冲的问题,当时也问过他,他说高压水枪会冲坏,所以是蒸汽的;他的设备都有,不像忽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洗内机,不加雪种,没有高空费

关于冲的问题,当时也问过他,他说高压水枪会冲坏,所以是蒸汽的;他 ...

我看到冲了几分钟,出来的水都是黑色的。

蒸汽可以做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冲了几分钟,出来的水都是黑色的。

蒸汽可以做到?

用高压水枪有把散热鳍片吹歪风险?蒸汽高温消毒,弄湿,刷刷,脏水也是有的,可能没有高压水枪那么彻底

网友:
一楼有台空调自己拆洗过内外机,洗完后使用效果立马变好,这个真的需要清洗。值得注意的时候清洗后容易内机漏水,因为内机温度会产低很多产生更多冷凝水,还有就是洗下来的脏东西会堵塞内机排水口,需要拆开内机壳子冲洗排水口,这个要提前约定洗完内机要保证不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压水枪有把散热鳍片吹歪风险?蒸汽高温消毒,弄湿,刷刷,脏水也是有的,可能没有高压水枪那么彻底 ...

自来水能有多高压。

使用自来水不需要刷,事实上也无法刷。

网友B:
这种能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能洗吗……

找管理处....他们应该能推荐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