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随手改制了一个低压风机,用于代替复杂的带载控制工作环境

楼主(2023-07-09):
找了一个坏的12x12 电压AC220V散热风机,拆除原绕组,用直径1.2毫米漆包线,饶了28匝(每边14匝),绕好装回试机正常,工作电压0.8-1.2V工作电流8安-16安都能正常工作,电流越大转速越高,装机后串联在机箱220V进电源回路里,当负载功率大于1600瓦后机柜风扇自动工作散热,待机状态风扇不工作,完美解决复杂的自动控制

网友:
这方法的确比较巧妙,不需要任何线路达到自动启动散热风扇的目的,而且输出越大风扇转的越快。

别被华为看到。楼主赶快申请专利了,否则被华为抢了。

网友:
真是震惊的方式……

网友:
第一次看到拆开这种风扇,貌似罩极电机

网友:
我的理解,它是个两极的交流异步电机?

电流再大,转速都应该和交流电频率挂钩,如果转速不够,就说明转差率比较多,应该会发热比较验证。。

网友:
我也感觉快去申请专利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的,牛

网友:
电抗器原理,一举两得

网友:
妙!
12年前也曾用过相似的方法来实现ups的切换。

网友:
非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
牛!怎么算出来要28匝?

网友A:
没理解怎么转起来了,实在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怎么转起来了,实在佩服

电流大了,就能转起来。电流小了,就不转。

网友:
楼主还是有实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了,就能转起来。电流小了,就不转。

好吧,新的知识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