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很简单的无人机营救,结果成了葫芦娃救爷爷

楼主(2023-07-09):
【本以为很简单的无人机营救,结果成了葫芦娃救爷爷~-哔哩哔哩】 https://b23.tv/wWsv6lo

网友:
那个位置有特殊的气流?

网友:
炸的这两台已经停产了。

救援机最好用抛物器带挂钩,紧急时要能立即断线抛物的,避免线绕死。

第二次应该是超视距的锅,飞手第一视角在云台上,机器歪成啥样都感觉不到(直到最后一刻炸机)。
看视频的话,应该还有第三台旁观无人机。如果飞手能从这个视角观察飞行,及时修正姿态应该能避免炸机。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夹角气流的关系,直升机也只能在平地起落

网友:
我上次看到的是挖掘机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