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了个迟滞比较器不能正常工作,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3-07-09):
,如图, 输入电压v_add 变化的时候,用万用表量比较器输出是跟v_add成正比的模拟信号,
是哪里的问题?   我参考网上的迟滞比较器画的电路图,也没看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上拉电阻R31拆掉也没用,
需要把GS331 换成运放吗? 有引脚兼容的运放吗?

网友:
开漏输出导致的,换成运放去掉上拉电阻。

网友:
rf太小了

网友:
https://www.elecfans.com/tools/chizhibijiaoq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