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一格的bios还不如二十年前老古董

楼主(2023-07-10):
后悔买这破雷神了。
厂家居然不支持自己加装硬盘。
还扯什么收费服务。
厂家宣传的gen2接口也很可能是虚假宣传。
大家指点一下怎么检测gen2接口?

网友A:
不支持可还行 是没有多余空位吗?

上次见白名单还是ivb时代前的联想

另外你指的是哪种GEN2
USB3.1(3.2) GEN2
USB 3.2 Gen 1x2
USB 3.2 Gen 2x2
USB4 Gen 2x2

网友:
本来就是小众品牌,选择它的时候就必须了解全面才行。。

还有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先看看自己买的整体上对得起你买的价格不,如果大体上能匹配,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每个系列电脑的受众都不同。

之前买的雷蛇,也是小众。但整体使用还是可以,但电池过两年就大肚子,都两次了,也只能接受,因为其他地方其实做的也很不错,外观也可以。。
开心一下吧,中国的消费者在付完款的一瞬间就不是甲方了,很多品牌或多或少都有些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可还行 是没有多余空位吗?

上次见白名单还是ivb时代前的联想

宣传是4个gen2。我实际使用和十年前买的宏碁i3笔记本上的普通USB3.0没区别。感觉可能不是gen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宣传是4个gen2。我实际使用和十年前买的宏碁i3笔记本上的普通USB3.0没区别。感觉可能不是gen2 ...

原则上typeA接口属性不支持gen2x1

但实际上通道是连的PCH,具体得看是什么方案,不一定达不到10gbps

网友:
BIOS界面没什么好吐槽的,只要该有的功能有就行了,前两年花1W+买的雷蛇高配笔记本,界面和你这个差不多的。
这个行业大部分主机厂都是拿官方板子改一下就是自己的,BIOS一般都不会花太多时间打磨。只有HP,DELL,联想,华硕这种体量才有能力去把BIOS做漂亮,小厂都是用芯片组方案方的,改都不用改。

加硬盘收费服务这个事情,很多厂家也是这么玩的,至少我买雷蛇的时候也是这个说法。对于厂家,更换硬盘会重新走一个环节,所以会产生费用。口头上也不允许你自己换,但你如果自己换了,他也拿你没办法,硬盘以外的其他地方他还是会质保。(我买的京东官方DIY主机、联想笔记本、联想台式机、雷蛇笔记本,自己换了硬盘,厂家都会质保),这一点大家都懂的,只是他的官方说法是不允许你自己换。。

至于USB,这个就不好说了,4个口子,搞不好里面还有HUB。。

网友B:
呵呵,小米bios才是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typeA接口属性不支持gen2x1

但实际上通道是连的PCH,具体得看是什么方案,不一定达不到10gbps ...

我理解的gen2就是10gbps,华硕台式机也有A口的gen2。

网友C:
厂机BIOS功能简单很正常啊,尽量不给用户乱搞的机会,减少售后成本。想搞事情还是自己买主板组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小米bios才是屎

同感,里面什么功能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机BIOS功能简单很正常啊,尽量不给用户乱搞的机会,减少售后成本。想搞事情还是自己买主板组装吧。 ...

搞乱了恢复默认又不难。我几点有的电脑搞乱了启动不了还能自动恢复默认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乱了恢复默认又不难。我几点有的电脑搞乱了启动不了还能自动恢复默认的 ...

那是你没遇到过搞乱了BIOS只能吹下来重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没遇到过搞乱了BIOS只能吹下来重写的……

确实,我之前thinkpad破解过advanced bios,
想让笔记本待机更省电些,就把内存频率限制选项改到1066 结果开机黑屏(但1333 1600 1866正常)

后来编程器还原norflash才救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乱了恢复默认又不难。我几点有的电脑搞乱了启动不了还能自动恢复默认的 ...

以前在学校里时流行刷bios,有同学升级bios黑屏了,后来是换的主板,2k多,vaio的本本

网友:
Bios不带锁屏广告就谢谢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没遇到过搞乱了BIOS只能吹下来重写的……

理论上BIOS芯片里是ROM,无论如何设置并不会改写里面的内容。而BIOS的设置是保存在南桥的NVRAM里,放电清除就可以了,怎么会要重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BIOS芯片里是ROM,无论如何设置并不会改写里面的内容。而BIOS的设置是保存在南桥的NVRAM里,放电清 ...

升级BIOS搞坏的不稀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级BIOS搞坏的不稀奇呀

升级当然会有可能弄坏,但我们前面讨论的只是BIOS里的设置,不涉及升级BIOS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BIOS芯片里是ROM,无论如何设置并不会改写里面的内容。而BIOS的设置是保存在南桥的NVRAM里,放电清 ...

uefi时代还真不是所有参数都写ram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BIOS芯片里是ROM,无论如何设置并不会改写里面的内容。而BIOS的设置是保存在南桥的NVRAM里,放电清 ...

现在有些UEFI BIOS参数是保存在flash里面的,没有拆电池或跳线清CMOS的说法了,参数配错了起不来就只能拆BIOS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