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磁铁,有可能增强磁性吗?

楼主(2023-07-10):
浮子中的磁铁强度不够,其他也找不到合适的磁铁。
另外有什么可以查看磁铁的磁力线分布?

网友:
X宝搜磁极观察片、磁力观察片、磁铁观察片,当然只能看2维

网友:
有种东西叫磁力显示片

网友:
我记得高中物理不是学过用铁屑看磁感线分布吗?当然只能看到平面的

网友:
一块磁铁不够就来2块。

网友A:
用钕铁硼强磁

网友:
看颜色,觉得像软磁铁?加一块软磁铁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钕铁硼强磁

钕铁硼强磁不适合在潮湿环境中使用,会慢慢氧化变成粉末化。

网友B:
全密封的浮子,如果确实是磁场太弱可以考虑用钕磁铁然后做密闭浮子

网友:
【淘宝】https://m.tb.cn/h.5bq9dkg?tk=sXu6dtgNjg3 CZ0001 「进口磁极观察  显示显影片  磁铁充磁磁路线检测高清无痕反复耐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铁氧体”的材料磁通密度小,很难增强。可以尝试一下“钐钴”的磁铁,这个材料磁通密度大,也适合于潮湿的环境使用,就是有个缺点,比较贵。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找一个钐钴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密封的浮子,如果确实是磁场太弱可以考虑用钕磁铁然后做密闭浮子

这种定做好像代价蛮大的。发泡注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