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4 布局,移动器件的时候,突然不能移动了

楼主(2023-07-10):
布局的时候遇到一个困惑?
Cadence17.4 点击移动器件的时候,突然不能移动了,以为是fix了,但是unfix也无用,其他的器件却可以移动?
重新关闭打开又可以了,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用新版本就是有这个烦恼,久不久来个不知道什么玩竟儿的问题,我还在用16.6,好多年了,有啥问题都比较熟悉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新版本就是有这个烦恼,久不久来个不知道什么玩竟儿的问题,我还在用16.6,好多年了,有啥问题都比较熟悉 ...

16.6也会出现类似这种问题,例如批量删除布线,发现有些删不了,要关了重启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6也会出现类似这种问题,例如批量删除布线,发现有些删不了,要关了重启才行  ...

没发现过,可能你没打最新补丁

网友:
打最新补丁试试看?

以前17.2在对齐经常就死掉无法保存, 后来升级补丁就好了

网友C:
如果选中多个object,在cadence下是不能直接拖拽的,必须右键->move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过,可能你没打最新补丁

已经打了最新

网友D:
把输入法改成兼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输入法改成兼容模式

谢谢兄弟 ,应该是这个问题,我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应该是这个问题,我尝试一下

百度搜一下  win更新后  自带的输入法会和 allegro 一起卡bug
百度有修改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选中多个object,在cadence下是不能直接拖拽的,必须右键->move拖动。

placement下是可以的,新版本的好象在general下也可以

网友E:
我的allegro也会随机的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allegro也会随机的闪退...

我的补丁包比较老了,我看阿狸狗有23年的补丁,我打个补丁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