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复位电路 如果不加上拉,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吗?

楼主(2023-07-11):
数据手册里面可以看到,内部已经有一个等效于40kΩ的上拉电阻。

一般常见的例程电路,都会有一个10k的外部上拉电阻。

如果不加这个10k的外部上拉电阻,实际量产使用中,会有安全隐患吗?

其实无非就是强上拉和弱上拉的区别。

我不打算加外部上拉,所以问问,求个心安。

网友:
可以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6009-1-1.html

网友:
我们的板都没加上拉,外面接个电容滤波提高抗干扰能力就行

网友:
曾经没有加,一直用的很好,然后更换国产对应型号翻车了,国产的某个型号必须加。最后改电路板,以后都加了10k+0.1uf。

网友:
看样子与其加上拉电阻,还不如加104电容更有用一点。

网友:
你们都太省了吧,我一般放一个IMP811上去

网友:
你们都太省了,我都是10K+0.1uF外加一个414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