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6302可以测量瞬间功率吗?配套的上位机是否能检测到?

楼主(2023-07-11):
it6302可以测量瞬间功率吗?配套的上位机是否能检测到?   我主要是想测量我的12V小设备    瞬间功耗有多大。。不知道这款电源是否有这功能?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不可以的啊 读取是RS232接口,挺慢的。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风扇噪音大不大?我的同款被风扇噪声吵得不行。

网友:
12V电流多大?记得TI/MCHP都有那种,可以同时测I/V,内置了ADC,IIC/SPI直接数字输出瞬态功率的,服务器客户都有在用。

网友:
慢的要死,想测只能买更贵的或者自己造,稍微要求高的东西既不便宜也不好造。不知道你想得到啥精度的,3458A目前还算是快的,但读出来也有所代价,其实我感觉你读直流电流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风扇噪音大不大?我的同款被风扇噪声吵得不行。 ...

我的也是吵的不得了,编码器也坏了,目前用了3年,编码器1年就坏了还不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