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段verilog移位异或程序有没问题?

楼主(2023-07-11):
reg    z1,z2,z3,z4;
wire   zzl,zzh;
always @(posedge ab)
begin
                 z2<=z1;
                 z1<=al;   //|al
                 z4<=z3;
                 z3<=ah;
end
assign zzl=(z1^z2);
assign zzh=(z3^z4);
想做的事是将将al,ah移位两次,如果al、ah电平变化了,异或输出,对verilog不太懂,觉得程序对,但是运行不稳定,请教这段程序有问题吗?

ab,时钟,al、ah输入没问题

网友:
你时钟多高,如果时钟高的话
assign zzl=(z1^z2);
assign zzh=(z3^z4);  也丢always里

网友:
条件不够啊,变化了,异或输出,那没有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