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7.0.6 Release

楼主(2023-07-11):
KiCad 7.0.6 Release

示意图编辑器
修复连接到标签的字段的块镜像。14758

修复引脚首选项对话框大小。#14785

修复${VALUE}时崩溃问题。变量扩展重复出现时的崩溃问题。#14815

修复使用自定义字体时工作表文本布局。#14822

当选择字段时,不暗化字段。

修复弧线颜色打印错误。#14915

修复打印时工作表之间的参考位置。#14978

板编辑器
将STEP圆板轮廓导出为圆柱体。

修复意外的鼠窝行为。#14715

绘制轨道后删除鼠巢线。#14781

修复交互式布线与设计规则检查之间的差异。#14771

修复文本框对话框中剪切的组合框条目。

连接文本变量自动完成。#14777

修复使用非KiCad字体保存带有overbar文本的电路板时崩溃的问题。#14804

缩短板加载失败时过于冗长的错误信息。#14780

修复不支持碰撞的DRC断言。#14890

修复差分对路由崩溃。#14852

修复在路由器拖动走动模式下空闲后使用崩溃。

不允许设置焊盘宽度或高度为0。

修复导入Altium PCB时旋转尺寸被破坏的问题。#13751

修复网检查器崩溃。#14697

修复搜索窗格不记忆对接尺寸和位置。#14120

当参考显示被禁用时,不允许选择参考文本。#14911

在足迹预览面板中显示尺寸。#14913

如果取消DRC,重新创建丢失的排除标记。#14919

当绘制阻焊层时,不在Gerber文件中绘制边缘切割层弧。#14960

不需要重新启动使图形默认设置更改生效。#14932

确保切换轨道姿态时遵守差分对间隙。#14984

修复编辑文本和图形属性对话框中的选项卡顺序。#9406

修复DXF导入时的断弧。#14210

修复网状连接的区域填充问题。#15069

增加铜图形与区域填充碰撞的DRC测试。

网友A:
转这种机翻中文的同时能不能附上英文原文,这中文每个字都认识,凑一起实在是看不懂……

Changelog

General

Fix issue with colours in the new lazy-loaded preference panels. #14784

Fix preferences dialog "Reset to Default" button. #14786

Fix view shifting when infobar is shown.

Improve appearance of stroked knockout text.

Outline fon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14303

Correctly handle hidden columns when pasting into grids. #14844

Handle numeric keypad enter in missing places. #14244

Force word wrapping of PCM package descriptions on Mac. #13328

Fix broken cursor key handling in library tree pane. #12702

Fix null pointer access attempting to read common settings. #14928

Maintain file permissions to prevent locking out other developers. #13574

Fix broken file locking. #14734

Schematic Editor

Fix block mirroring of fields attached to labels. 14758

Fix pin preferences dialog size. #14785

Fix crash if ${VALUE} variable expansion recurses. #14815

Fix worksheet text layout when using custom font. #14822

Don’t dim fields when selecting them.

Fix arc color printing bug. #14915

Fix inter-sheet reference position when printing. #14978

Spice Simulator

Fix handling of SPICE parameters that include capital letters. #14793

Fix unhandled exception when loading model files. #15012

Fix unknown model type in IBIS file. #15068

Fix SENTRY issue KICAD-2EF.

Symbol Editor

Ensure a new derived symbol has the correct alternate body style option displayed. #13739

Fix null pointer assertion in symbol library cache. #14927

Fix segfault when selecting a pad from the footprint browser. #14971

Footprint Assignment Tool

Fix crash when "View selected footprint in footprint viewer" is clicked. #14850

Fix crash when destroy footprint frame gets called more than once. #14928

Board Editor

Export STEP circular board outlines as cylinder.

Fix unexpected rats nest behavior. #14715

Delete ratsnest line after drawing track. #14781

Fix discrepancy between interactive routing and design rules checker. #14771

Fix clipped combobox entry in text box dialog.

Hook up text variable automatic completion. #14777

Fix crash when saving a board with overbar text using a non KiCad font. #14804

Shorten overly verbose error message on board load failure. #14780

Fix DRC assertion for unsupported collisions. #14890

Fix differential pair routing crash. #14852

Fix use after free crash in router drag walkaround mode.

Don’t allow setting a pad width or height of 0. #14278

Fix broken rotated dimensions when importing Altium PCB. #13751

Fix net inspector crash. #14697

Fix search pane not remembering docking sizes and positions. #14120

Do not allow selecting reference text when reference display is disabled. #14911

Show dimensions in footprint preview panel. #14913

Re-create missing exclusion markers if DRC was canceled. #14919

Do not plot edge cut layer arcs in Gerber files when plotting solder mask layers. #14960

Do not require restart to make graphic default settings changes take effect. #14932

Ensure differential pair gap is respected when switching track postures. #14984

Fix tab order in edit text and graphics properties dialog. #9406

Fix broken arcs on DXF import. #14210

Fix zone fill issue with net ties. #15069

Add DRC testing for copper graphic to zone fill collisions.

Footprint Editor

Fix unexpected change of default preferences in text and graphic properties dialog. #14925

3D Viewer

Trim solder paste and other layers to holes. #8484

Fix display of castellated vias. #14757

PCB Calculator

Fix grid layout issues on Ubuntu. #14743

Command Line Interface

Fix blank symbol on SVG export file names. #14857

Fix incorrect unit when user origin is specifed when exporting STEP files.

Support mirror option in PDF export.

Add the missing plot formats to schematic export.

Add option to plot PCB GERBER files with KiCad file exten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这种机翻中文的同时能不能附上英文原文,这中文每个字都认识,凑一起实在是看不懂……

Changelog

机翻的,也没时间一个个校对了!
目前安装,基本的原理图和pcb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