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爆炸,一死一伤,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了

楼主(2023-07-12):
雪糕店冰箱爆炸,一死一伤,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了。为什么会遇到冰箱爆炸这种事呢?明明就是一个家家户户都有的家电,为什么还会有安全隐患?查了一下,我发现冰箱爆炸,可能随时发生在你我身上。

冰箱也会爆炸,都是制冷剂惹的祸

在研究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知道 —— 冰箱里,具体什么部分,有可能爆炸。

其实,冰箱与空调类似,都是通过压缩机对制冷剂(冷媒、雪种)的循环,实现制冷降温。目前,市售的冰箱大多采用R600a(异丁烷)作为制冷剂,哪怕是进口的品牌也几乎无一例外。R600a(异丁烷)无色无味,易燃,与空气混合容易发生爆炸。

你没看错,咱们家中的冰箱,都用的是 R600a 这种易燃易爆的制冷剂。明明易燃易爆,为什么还要用?很简单,R600a 制冷效率高,生产成本低,且不易污染环境,整体而言是最具性价比的制冷剂,目前在中国、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是广泛使用的制冷剂。

一般情况下,制冷剂被密封在制冷管路中,因此只有在管路发生泄漏的少数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爆炸。

制冷剂爆炸,还是小概率事件

什么情况发下可能发生制冷剂导致的冰箱爆炸呢?最简单的例子:使用刀子除霜。在除霜过程中如果使用刀子,尖锐的刀子容易划破冷冻室内壁,造成制冷剂泄漏,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如果此时温度正好达到燃爆条件,就会发生爆炸。

此外,如果电冰箱所处的环境比较密封,导致散热不好,温度过高,金属管路或许出现开焊的情况;又者,如果电冰箱所处的环境比较潮湿,使用年岁久了,也可能出现金属管路被腐蚀出现漏点,同样可能发生爆炸。

冰箱到底怎么除霜?热水升温就是最好的方法

抛开意外情况不说,咱们如何才能避免因为除霜导致的制冷剂泄露呢?很简单,咱们可以用热水、电吹风两种方式来除冰。

○ 热水除冰:冰箱断电后,在冰箱需要除冰的空间铺上一层布,放入一盆热水并关上冰箱门。十几分钟后冰块会自然脱落送多,此时我们只需要清理掉脱落的冰块就可以了。

○ 电吹风除冰:冰箱断电后,用电吹风将冰块吹化。需要注意。不能将吹风机与冰箱靠的太近,不然容易因为高温使冰箱内部变形。

网友A:
我家半年一次......断电一天静止即可......已经12年了....松下的哦!

楼主:
我都是停电打开冰箱门。

网友B:
风冷冰箱没有除冰这个需求.

网友:
不光冰箱,空调也一样。 制冷剂要造福后代

网友C:
现在新款的冰箱,几乎不结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款的冰箱,几乎不结冰了,

很多风冷的,没有冰

但听说食物容易干,不知有没有用过的坛友说说风冷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多风冷的,没有冰

但听说食物容易干,不知有没有用过的坛友说说风冷怎么样 ...

以前的不知道叫什么冷。

后来换的风冷的。觉得挺好的。

网友F:
据说欧洲的空调有法律规定,R32、R290的冷媒不许进室内。这样水机就大行其道了,进入室内的换热媒介大部分就变成了水或者乙二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据说欧洲的空调有法律规定,R32、R290的冷媒不许进室内。这样水机就大行其道了,进入室内的换热媒介大部分 ...

听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空调都是用的R410a制冷剂

网友H:
靠,第一次知道,看到好多廢品收購的上面有冰箱,看到人直接用錘子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冷冰箱没有除冰这个需求.

也会有的。慢慢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靠,第一次知道,看到好多廢品收購的上面有冰箱,看到人直接用錘子砸

锤子砸,倒不会着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多风冷的,没有冰

但听说食物容易干,不知有没有用过的坛友说说风冷怎么样 ...

里面有小个的抽屉,分开密封保存,食物就不会干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听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空调都是用的R410a制冷剂

R410A的GWP值太高应该被干掉了吧,R32应该还能用几年。据说未来主流的制冷剂是R290这个爆炸大王,哦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靠,第一次知道,看到好多廢品收購的上面有冰箱,看到人直接用錘子砸

不是所有的制冷剂多会爆炸的,R22、R410A的制冷剂就很安全,老机子估计多是这两种制冷剂。国内近几年推出R32的机型才有爆炸的风险,估计这些机型多还在服役呢,没到进废品站的时间。

网友:
把冰箱断电,弄个电风扇对着里面吹,冰化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R410A的GWP值太高应该被干掉了吧,R32应该还能用几年。据说未来主流的制冷剂是R290这个爆炸大王,哦哦哦 ...

爆炸大王还能成为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炸大王还能成为主流?

主要是环保法律要求,这货虽然易燃易爆。但这货的GWP(全球变暖潜值)低的离谱,大约是R410A的1%,欧洲现在指定要R290的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不知道叫什么冷。

后来换的风冷的。觉得挺好的。

看来  可以考虑换一个

现在还用的8年前买的海尔统帅

密封条洗过一次,其他没啥大问题

前段时间京东浏览时 看很多风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小个的抽屉,分开密封保存,食物就不会干了,

嗯 这样不错

过几天网上找找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家半年一次......断电一天静止即可......已经12年了....松下的哦!

要清空冰箱,才能断电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风冷的,没有冰

但听说食物容易干,不知有没有用过的坛友说说风冷怎么样 ...

是的,和以前 结冰的相比,蔬菜 没有那么久的保鲜了,绿叶蔬菜没放进保鲜盒里很容易就焉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要清空冰箱,才能断电一天?

我的操作是:断电 ,冷冻打开,冷冻的食物 放进冷藏区....  开启风扇对着冷冻区吹

网友:
断电半天或一天,用来除冰操作比较合适。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的操作是:断电 ,冷冻打开,冷冻的食物 放进冷藏区....  开启风扇对着冷冻区吹

冷冻的食物 放进冷藏区,解冻后再冻不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冷冻的食物 放进冷藏区,解冻后再冻不健康?

对的,有空除冰的时候,冷冻区不一定刚好冷冻区没有食物!
冷冻放进冷藏,延迟解冻时间。除冰后,继续放冷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