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氙气灯打开瞬间电流大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7-12):
小车原来的卤素灯,太暗了,换了氙气灯,亮度还可以,每次开灯瞬间电流大,中控仪表盘都会瞬间暗下去,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加个法拉电容缓冲一下?

网友B:
现在必须换LED灯啊,还氙气灯呢?!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瓶或者线路有问题,我的没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咋现在换氙气灯?现在都流行LED+激光

网友:
前几年流行  并法拉电容  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网友:
用led吧,电流不大,不伤电池电路。车上的电路可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必须换LED灯啊,还氙气灯呢?!

原车的卤素的,换LED比较麻烦,要换反光镜,考虑散热,直接换总成的话比较贵 , 氙气跟卤素一样,360度发光,反光镜一样的,直接换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法拉电容缓冲一下?

加多大,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瓶或者线路有问题,我的没有这个问题啊

跟电瓶应该也有关系,电瓶瞬间电流能输出很大的话,其他电器应该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多大,接在哪里?

我的理解哪里合适加哪里,估计电瓶位置更合适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车的卤素的,换LED比较麻烦,要换反光镜,考虑散热,直接换总成的话比较贵 , 氙气跟卤素一样,360度发 ...

你是不是没有找对合适的?
现在的LED灯有直接带透镜的,换起来一点不麻烦

网友:
电源被拉低,太危险了,小心路上开车开个灯车机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没有找对合适的?
现在的LED灯有直接带透镜的,换起来一点不麻烦 ...

有推荐的吗

网友E:
氙气也要加透镜啊,直接换就是流氓灯。另外很多车型换led不需要换总成的,具体看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氙气也要加透镜啊,直接换就是流氓灯。另外很多车型换led不需要换总成的,具体看车。 ...

我记得换氙气灯不得加装启动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氙气也要加透镜啊,直接换就是流氓灯。另外很多车型换led不需要换总成的,具体看车。 ...

氙气灯自带透镜

网友F:
估计是电瓶老化了,氙气灯单支大概36瓦功率与启动电流并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电瓶老化了,氙气灯单支大概36瓦功率与启动电流并不是很大

正常工作是35W,3.2A左右,启动瞬间不只3.2A,差不多8~10A,网上有人用表测过

网友G:
为了防止夜晚仪表刺眼,一般开灯后,表盘背光都会暗一级,楼主确定是大灯电流过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了防止夜晚仪表刺眼,一般开灯后,表盘背光都会暗一级,楼主确定是大灯电流过大导致的? ...

有道理,可以用万用表测点烟器的电压看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瞬间暗了一下,还是一直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防止夜晚仪表刺眼,一般开灯后,表盘背光都会暗一级,楼主确定是大灯电流过大导致的? ...

暗了1~2S之后恢复了亮度,而且是车子已经启动之后才开的灯,不单是电瓶在供电

楼主:
150买了两个二手日本电装的安定器,换上去看看,不行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是35W,3.2A左右,启动瞬间不只3.2A,差不多8~10A,网上有人用表测过 ...

这个启动电流也不是很高,原装卤素灯启动一样有这个冲击电流。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机关机开大灯测试电瓶电压,开大灯测试电瓶电压与增加的电流计算出电瓶的内组。125摩托车双大灯的都35+35双灯丝卤素大灯,超车时候功率140瓦功率落在12v7a电瓶上都无压力
Ps

这是黑色石栏安定器的多次手动启动电流,与标示的对的上,最大启动电流4.5a并不高。检查一下电瓶是不是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