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竞猜--一个带ADC的MCU

楼主(2023-07-12):
一个带ADC的MCU。。。。。。

补充信息: PIN6跟PIN8连接的是无源晶振的两端,PIN7是地

最佳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PIN6跟PIN8连接的是无源晶振的两端,PIN7是地

网友:
拍的很清晰了,用过的自然知道

网友:
是瑞萨的单片机的概率很大,他家的丝印很多是数字开头

楼主:
老大,能不能给个具体型号啊

网友:
瑞萨R7F系列?

网友:
瑞萨的,便宜大碗,还超稳定,绝对的量产型MCU

楼主:
再提示一下,这个带MCU的ADC分辨率很高的,估计至少是24bit的ADC或者更高位数的,因此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提示一下,这个带MCU的ADC分辨率很高的,估计至少是24bit的ADC或者更高位数的,因此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型号 ...

瑞萨确实有不少24bit的

比如 R5F523E 这个封装和adc位数就符合
Analog Front-End Mounted 32-bit Microcontroller Ideal for High Precision Sensing, Test and Measurement Equip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萨确实有不少24bit的

有没有可能是32bit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能不能给个具体型号啊

你都不提供第几脚是ADC,第几脚是VCC,第几脚是GND,VCC是5V还是3.3V这些参照信息,根本没法猜具体型号。
哪怕用过同款型号的单片机,根据你提供的几个有限丝印信息也没法猜,因为有些丝印是生产序号,同型号单片机不是同一批次丝印也不一样

网友C:
内置32bit的ADC的MCU?开发哥你在开玩笑吗?哈哈

网友D:
我本来要批评下楼主请教态度都不端正的. 再一看299汤圆, 好吧, 这态度端正得妥妥的

网友:
感觉ADC的核心价值是线性,否则分辨率没什么用到最后还不如7135准就没什么意思了。一般的应用12位够了在12位的时候可以考虑速度的事情,因为如果太慢也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不提供第几脚是ADC,第几脚是VCC,第几脚是GND,VCC是5V还是3.3V这些参照信息,根本没法猜具体型号。 ...

老大,PIN6跟PIN8连接的是无源晶振的两端,PIN7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本来要批评下楼主请教态度都不端正的. 再一看299汤圆, 好吧, 这态度端正得妥妥的 ...

不是,主要是我库存的汤丸只有299个,没来得及充值,本来想1000汤丸悬赏的,实在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32bit的ADC的MCU?开发哥你在开玩笑吗?哈哈

这块小板采样稳得一比。。。。。。感觉24bit的ADC根本不可能实现,我正好有个项目需要学习一下。。。。。。。

楼主:
老大,应该就是您这颗了!  感谢,399汤丸不够,我一会儿再冲点汤丸给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主要是我库存的汤丸只有299个,没来得及充值,本来想1000汤丸悬赏的,实在不好意思啊。。。。。。 ...

不不不, 给汤圆的都是妥妥的好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