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高速运动相机用的是什么接头?(有图)

楼主(2023-07-12):
这个接头是一款高速运动相机上用的,请教一下这个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哪个接头?

楼主:
就是看上去有5针的.

网友:
LEMO
看大小应该是1B的

网友:
taobao 搜航空接头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热心帮助,在TB上找到啦.

网友:
我用过好多插头,我认为这种插头时最垃圾的......最最垃圾的....加固笔记本都是这种垃圾插头

网友:
lemo插头应该不便宜

网友A:
不知道这种航空插座可靠的错觉从哪里来的。看起来是很结实,只是用过的人才知道到底可不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种航空插座可靠的错觉从哪里来的。看起来是很结实,只是用过的人才知道到底可不可靠。 ...

要买正品的,不能用仿的,就是因为正品好用,仿的才多。新闻采访设备上这种插头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买正品的,不能用仿的,就是因为正品好用,仿的才多。新闻采访设备上这种插头非常多。 ...

好的,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种航空插座可靠的错觉从哪里来的。看起来是很结实,只是用过的人才知道到底可不可靠。 ...

航空设备最初使用的吧
后来军转民
再后来山上产品一大推
烂大街

网友:
雷莫(LEMO)的不便宜
质量绝对靠得住

网友:
再好的插头,后面的线做不好也没用,说多了都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