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精度的3轴相对位移检测的方案咨询

楼主(2023-07-12):
    某项目需要检测物件的相对移动。 假定某物件 初始坐标为 X0,  Y0,  Z0。   经移动后至位置 X1, Y 1,  Z1.   X1。 X0,   Y0与Y1, Z0与Z1的 各自坐标差值不小于1000mm.     现要求检测出 3轴相对位移,(误差不大于50mm)。      LSM6DSR + QMC5883 (陀螺仪+ 磁力计)能满足这个要求么?

网友:
可以先了解下用这种方案需要应对的主要问题:累计误差
一般这种测距方案,需要有比较多的其它条件才能测准或者应用得上
例如:
有比较频繁的位置或者速度复位信号,运动情况有规律(例如运动的加减速、运行速度都可以已知)。低端器件,基本只适合做平动,否则姿态变化精度不够就容易有误差

网友:
主要看运用场景,比如运动几秒之后停止(复位),这个方案还行,多余5秒比较难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回复。

网友:
动态满足你的要求的陀螺仪+ 磁力计  价格不菲
话说 一个普通斜角传感器,动态和静态价格相差十倍

网友:
激光或超声测距就可以吧

网友:
多机位,相机,  加图像识别算法.
1200W像素的相机.  4机位, 10X10X10米范围,精度我们做到50mm左右.

网友:
uwb方案 dw3000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