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开启ssh服务器报错要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3-07-12):
命令是这样的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报错是这样的

请大佬帮忙看看怎么办啊

网友:
似乎需要先安装第二个。试试吧。

网友A:
先sudo apt update 一下再装就好了

网友B:
ls正解, 更新下包信息就可以了.
这玩意第一次见中文的

网友C:
记得之前是 apt-get install sshd
而不是 install 什么 openssh-server
不用 ubuntu 很久了,近十年在用 gento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sudo apt update 一下再装就好了

这个命令也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之前是 apt-get install sshd
而不是 install 什么 openssh-server
不用 ubuntu 很久了,近十年在用 ge ...

哇塞,这是从业很多很多年的大佬啊,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正解, 更新下包信息就可以了.
这玩意第一次见中文的

17岁我就辍学了,英语学的不行,玩个单片机3年点灯,这回开始学Linux估计要10年了.

网友:
跟据提示把依赖装了

网友:
我试过一次Ubuntu装完系统后把一些系统自动更新的功能关闭了,然后装一个提示缺两个,一直装一直缺,后来把系统更新的东西都开回来该Update的Update一下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