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帖子现在打不开了,能恢复?

楼主(2023-07-12):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 ... 299&bbs_id=1000

网友A:
你是说这个帖子?

奉献:“超强按键显示驱动管理芯片XX7299A”详细DIY资料,请求置酷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5659

网友:
你的地址是以前旧论坛的,我们2012年已经更换了新论坛。另外ouravr这个域名不再使用。

最好知道帖子的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这个帖子?

奉献:“超强按键显示驱动管理芯片XX7299A”详细DIY资料,请求置酷 https://www.amobbs. ...

谢谢!版主 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11

是这个帖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帖子吗?

是这个帖子!

网友B:
把老连接里的bbs_sn=xxxxxx复制到新连接里/thread-xxxxxx-1-1.html或&tid=xxxxxx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老连接里的bbs_sn=xxxxxx复制到新连接里/thread-xxxxxx-1-1.html或&tid=xxxxxx就行了

是的,我们在导入到新论坛的时候,尽量将帖子号也导入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