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型号:STM32含有高速USB集成PHY的高性价比型号

楼主(2023-07-12):
最好是STM32的,或者国产能兼容型号的,NXP的也能接受。一定要是CORTEX-M内核。
STM32F2/F4需要加PHY,会增加面积。本身大小有限。
STM32F723价格当前又比较高。

所以求型号:
1:封装越小越好。
2:集成高速USB-PHY。
3:CORTEX-M内核。

网友: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快吗

网友A:
记得有个国产407带usbhs phy

当然不要求pin2pin兼容/CORTEX-M,显然有更小更便宜的方案

网友:
我感觉不可能有吧。因为你的要求是矛盾的。原版 F1和F4都没有,只有F7有高速USB的收发器。但是国内的ST兼容品刚好只有兼容F1和F4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个国产407带usbhs phy

当然不要求pin2pin兼容/CORTEX-M,显然有更小更便宜的方案 ...

有高速phy就不算兼容F4了吧,原版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高速phy就不算兼容F4了吧,原版没有啊。。。

Based on Arm® Cortex®-M4F core, the APM32F405/407 series supports single-precision FPU, enhanced DSP, and high-speed OTG with on-chip PHY.

大致看了下文档,
stm的407 USB_OTG_HS上有internal fs phy(PB15 D+/PB14 D-),这个国产的换成了hs phy,所以pin还是对的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sed on Arm® Cortex®-M4F core, the APM32F405/407 series supports single-precision FPU, enhanced ...

哦,这样倒也能算是兼容的,只要在那俩引脚的内部增加个高速收发器,再加个寄存器来启用就好了。如果不设置那个特殊寄存器就仍然用旧的中速收发器,这样也能完全兼容ST的代码。
当然他们如果能加进这种原版没有的东西,就更证明他们是自己独立做的芯片,不是拷的S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sed on Arm® Cortex®-M4F core, the APM32F405/407 series supports single-precision FPU, enhanced ...

再稍微修正下,是另增加了个OTG_HS2(onchip hsphy),通过额外的寄存器,将原OTG_HS1的资源/寄存器映射到HS2

网友C:
Nuvoton  M487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只是不能够PIN TO PIN,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Nuvoton  M487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只是不能够PIN TO PIN,价格也不便宜

M487 就不如 nuc505了LQFP/QFN48-0.4mm 还便宜

我自己是计划用ch32v305f tsso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