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能耐受负压环境吗,比如0.1个大气压

楼主(2023-07-12):
我们常用的电解电容,能耐的了负压环境吗,电容会不会鼓包?
有人做过这类试验吗?

楼主:
当海拔4000米时,只有0.62个标准大气压

网友A:
摘自 GJBZ3593 - 元器件降额准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摘自 GJBZ3593 - 元器件降额准则:

看来要用钽电容替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要用钽电容替换了

含有电解液的你都不用考虑了
找电容原厂问问吧,比问这里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含有电解液的你都不用考虑了
找电容原厂问问吧,比问这里靠谱多了

那就固态电容吧

楼主:
那么国内做固态电容的厂家,哪家靠谱一些
湖南艾华集团,东莞荣誉电子
台湾立隆电子怎么样?

网友C:
真空环境肯定会鼓包的,找固态电容代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环境肯定会鼓包的,找固态电容代替吧

负压环境是短时间使用,每次一个小时吧
鼓包还好,就怕漏液。
已经买了固态替换了,
松下的体积有点大还贵。先试试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压环境是短时间使用,每次一个小时吧
鼓包还好,就怕漏液。
已经买了固态替换了,

都这个要求了,还很在意BOM成本啊

网友D:
出售固态电容每只100w米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售固态电容每只100w米元

好嘞好嘞
4700uF   纯金打造,来1000只。

说一个郁闷的事情给大家开心一下:
连夜给甲方调试两套东西,一早飞到现场配合他们试验,当场获取数据后,现场负责人反悔。
一个总师,居然想白嫖,他马的。

网友E:
应该是可以,你出的起钱就行,千万不要以几毛钱那种电容来考虑
我以前工作单位的设备就都需要做低温低气压实验测试的,因为在天上高空使用,环境就是低温低气压。温度是记得的,是-55度,气压的确忘记了,大概是等效3万米高空吧,可以计算下大概是多少压强。
然后电容当然就有各种的了,固态钽,液态钽,普通铝电解,固体电解,五花八门,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可以,你出的起钱就行,千万不要以几毛钱那种电容来考虑
我以前工作单位的设备就都需要做低温低气压 ...

散逸层(Exosphere),亦称外气层,是地球大气层的最外层,位于热层的上方,其顶界可被视作整个大气层的上界。散逸层的下界距离地表 800km、顶界约为 2,000-3,000km,这里也可被视作地球大气层的上界。散逸层的大气由电离气体组成,大气密度已经与星际非常接近,本层大气质量只有大气层总质量的  。根据人造卫星探测数据的推算,在 2,000-3,000km 的高空,地球大气密度便达到每立方厘米一个微观粒子这个数值,和星际空间的密度非常相近。

大气的各种特性沿垂直方向上的差異非常显着,例如空气密度和压力都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假如把海平面上的空气密度作为 1,那么在 10km 高度,空气密度只相当于海平面空气密度的 1╱3,压力约为海平面压力的 1╱4;在 100km 高空,空气密度只是地面附近空气密度的千万分之四,其压力只是地面附近空气压力的千万分之三。

在 240km 的高空,大气密度只有它的千万分之一;到了 1,600km 的高空就更稀薄了,只有它的千万亿分之一。整个大气圈质量的 90% 都集中在高于海平面 16km 以内的空间里。再往上去当升高到比海平面高出 80km 的高度,大气圈质量的 99.999% 都集中在这个界限以下,而所剩无几的大气却占据了这个界限以上的极大的空间。

那平流层的空气密度是多少?根据二次曲线换算 10km 高度,空气密度只相当于海平面空气密度的 1╱3,在 100km 高空,空气密度只是地面附近空气密度的千万分之四。在大气压力为 1.229kg╱m3 下,30km 之空气密度为海平面空气密度的 0.034,即 0.041 kg╱m3;而 40km 之空气密度为海平面空气密度的 0.018,即 0.021 kg╱m3。

3万米高空大约0.1个大气压吧。我这边是常温下抽真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逸层(Exosphere),亦称外气层,是地球大气层的最外层,位于热层的上方,其顶界可被视作整个大气层的 ...

我们都是低温低气压,因为要模拟那种实际环境下射频功放部分会不会出现打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