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刹车失灵,不敢给车主edr数据

楼主(2023-07-13):
刹车失灵的是腾势D9。不写特斯拉,很难在国内的视频平台存在。

【特斯拉刹车失灵,不敢给车主edr数据-哔哩哔哩】 https://b23.tv/VRZSfdt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ZfoBm5EoW-4bRTHWSE0WA
提取码:fa22
(7.37mb)

网友:
这标题,有创意

网友:
45w买这车

网友A:
其实无论那款车,我都觉得不可能会刹车失灵。   除非是刹车分泵的硬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无论那款车,我都觉得不可能会刹车失灵。   除非是刹车分泵的硬件故障! ...

现在车舒适性好所以助力大,用习惯了突然没助力机械的就以为失效了,立马丧失信心了以为刹车挂了。了解刹车原理的就会再次判断是助力没了还是机械也没了开始用力踩刹车

网友:
差不多所有写国产电车问题的文章最后一段肯定会扯上特斯拉的?

网友B:
抖音现在有一群人一窝蜂的讲美国重启特斯拉刹车失灵调查,宣称是特斯拉的驱动器设计缺陷导致某种情况下误认为踩下电门,并形成记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抖音现在有一群人一窝蜂的讲美国重启特斯拉刹车失灵调查,宣称是特斯拉的驱动器设计缺陷导致某种情况下误 ...

不知道那些人哪里来的勇气,连万用表都不会用的人就来了结论系统死机后油门与刹车信号互换了,edr记录死机后系统错误的数据,简直就是侮辱自己。先有立场然后诡辩,又蠢又坏

网友:
记得波音飞机有那个学名叫啥多核验证的东西,

车规里应该也会有类似的吧

学名叫啥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