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mv精度的电压检测有什么方案?

楼主(2023-07-13):
目前用的ads1248线性和精度都有问题

网友:
你的电路有问题吧?24位还不够?16位就够了。

网友A:
光说精度,没说量程有毛用?你是测量1kV电压还是测量1mv电压要求0.1mV精度,能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说精度,没说量程有毛用?你是测量1kV电压还是测量1mv电压要求0.1mV精度,能一样吗? ...

就是,这么问问题很奇怪,不像做技术的人问的。做技术的人问这种问题肯定被骂死了,被老师骂死,被老板骂死,被师傅骂死,被师兄师姐骂死,被甲方骂死,被乙方骂死,被网友骂死,被女友骂死,最后赚不了钱被老婆骂死……

网友:
贴出原理图  说出需求和要求呗

网友:
看清楚,别人说的是线性。

网友:
  ADS1248没什么问题   1.采用电阻大小,温漂  2.放大电路及器件型号

网友:
1248没问题吗,温飘大速度慢这种类型的ADC没见过什么真正好用的,不过想好用电路会很复杂,目前也没什么办法简化。最可气的是电阻和基准完全无解,一点办法都没有,话说有没有能买的到的高性能多斜积分的芯片呢

网友:
LT2440,隔壁拿来做六位半的小台表,貌似还可以的。你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ADC的问题,小信号测量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温漂都够你喝一壶的了。

网友:
2440在这些adc里确实稍好一点,仅仅是稍好一点而已。线性和万用表比起来也不行。信号小了都不好做,就算是过零比较器真能做好了都要有时间的代价,最近被人忽悠买了一个优利德叫117的万用表我看就是过零比较器不行,尾数半天都蹦不过去,还不如老老实实的用ut61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么问问题很奇怪,不像做技术的人问的。做技术的人问这种问题肯定被骂死了,被老师骂死,被老板骂 ...

首先被你骂死了

楼主:
可能买到问题货了,5个里面2个有问题。
恰好正在调试的是有问题的,换了个板子数据准了。
问题货的情况是,测试可调电源电压上升阶段,电源电压增加1mv,数据显示反而有下降情况,万用表是上升趋势,然而如果继续上升,他还是会上升,感觉就是上台阶一样,上升一会休息会。而且跟安捷伦的电压表对比,电压越往上,偏离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么问问题很奇怪,不像做技术的人问的。做技术的人问这种问题肯定被骂死了,被老师骂死,被老板骂 ...

我只想让推荐一款好用的高精度adc芯片,不想用ads1248

网友C:
要想准还是7135吧,测试了很多ADC都没7135准,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温漂 感觉 最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准还是7135吧,测试了很多ADC都没7135准,就是比较麻烦

是TCL7135吗?

网友C:
说实在的,国产的7135确实是没怎么用过,我用过德州的,德州真是个好地方,除了芯片还有德州扒鸡。
不太想看楼主入坑是因为我跳过坑,所以一切随缘好了
很多人都认为积分的优势是天生的线性,一直不能割舍,还四处寻觅更高级的积分ADC。但7135做好了确实也不容易,从选择电容开始到电压基准再到采集数据再到负压和时钟基本一两次不太能折腾好,再好用其实也只能是四位半。但其他的方案有些看似简单或者以为多花点钱买个好的芯片就可以的想法最好不要有,不用7135单单是前端器件就够折腾一气的。
       近10几年来出的万用表,都有单片ADC参与的身影,如果想简单一点其实单片德尔塔西格玛也是能用的,只不过不要太较真,再说0.1毫伏也确实没什么。四位半万用表在2伏档都能看得见。
        好用的积分电路虽然有不错的线性,但完成系统并不简单,如果要测一个正的电压,需要负的基准所以倒腾基准又是工作量,一般先要有一个特别高速的并口ADC测一下得到极性,好知道伺候过零比较器需要用的基准的极性,再启动充电,如果特别接近0还要有方案因为过零比较器对接近0的输入也是问题,所以其实除了积分电路本身还需要一两套高速的ADC和复杂的基准体系以及使用哪种思路处理过零比较器和剩余电流才能组成系统。不然目前市面上基本没有5位半的手持万用表,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而是系统组成比较复杂不适合小型化便携。
        电路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也没有什么捷径,就算是努力钻研10年也是帝国主义的人民玩剩下的,电路是为产品的工程化服务的,而工程化的精髓是取舍,取舍的精髓是手里有几个银子,手里有几个银子的精髓是有个什么爹。所以差不多见好就收,不钻牛角尖才是正确的,电路交给时间去处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国产的7135确实是没怎么用过,我用过德州的,德州真是个好地方,除了芯片还有德州扒鸡。
不太想 ...

是这么回事。这些NB的仪器上用的多斜积分ADC根本就不是器件,而是真正的系统。所以这就不是单片高bit的ADC能搞定的事,哪怕是24bit甚至32bit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么回事。这些NB的仪器上用的多斜积分ADC根本就不是器件,而是真正的系统。所以这就不是单片高bit的AD ...

主要原因是我一直不会用单片机处理现成的大存储器,比如买一个32G的固态硬盘用用,只能抱着积分不放.但积分有许多缺点首先是慢再者就是系统过于复杂。其实现在就算是解决也没辙,咱没有电阻啊。别人用现成的7伏基准随便就敢搞一个10V的基准,要是没有电阻只能干瞪眼不是

网友:
0.1mW....绝对顶级了.....哈哈!

网友E:
我公司现在做的颅内压监测仪,需要检测80uv的电压,硬件工程师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现在做的颅内压监测仪,需要检测80uv的电压,硬件工程师也不知道怎么搞 ...

调制下, 锁相放大

和lz这种要大范围测量还要很准确(accurate)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