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方波驱动BLDC,加速阶段持续注入脉冲是怎么个思路?

楼主(2023-07-13):
方波驱动BLDC用电感法6个脉冲定位初始位置已经实现,但是加速过程中持续注入脉冲不知道如何操作,哪位大佬能把关键点说一下吗?

网友A:
加速过程就是增加 pwm的 百分比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过程就是增加 pwm的 百分比就好

我现在遇到问题就是只用初始6脉冲定位启动,有时会启动失败,启动嗒一声就卡在一个位置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