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直流电压信号发生器的 电路(0~36V, 带载大于25ma)

楼主(2023-07-13):
    请大家推荐一个直流电压信号发生器的 电路(0~36V, 带载大于25ma)。  大家有成熟的电路,方便分享一下么!

网友A:
电源? 程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 程控电源?

   就是小功率的程控电源,当电压信号源 (功率小于1W)。

网友:
DAC+运放应该最简单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小功率的程控电源,当电压信号源 (功率小于1W)。

不考虑速度的话,搞一台现成的程控电源也不错。

考虑速度的话,用 DAC 给可调电源作调制,例如调制到反馈回路上;

非常在意速度的话,DAC 推功放。

网友:
我看淘宝有不少分辨率到0.1m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