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是怎么给电容充电到12V的

楼主(2023-07-13):
我理解是用三极管开关让电感的自激,给电容充电。但是自激的时候电感右端不是15.6V吗?不应该是充到15V吗

网友:
单片机内部是否有个1.25V的基准,看他这个内部有运放做比较器用,或者AD转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