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 type C的16pin SMT 母座,哪家质量好?

楼主(2023-07-13):
国产有
首韩 0.2元
金航标 0.3元
讯普 0.5元
韩下 0.3元

韩国韩荣 0.8元

molex 24pin 2块多

不知道哪家可靠性好一些,不容易接触不良

==

另外,第一次用,我只需要用到GND,D+ D-  ,不需要电源,

这样连线对不对?

网友A:
只用到电源,首韩不是有2P只有电源的型号吗?而且还是插件的,可靠性拉满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用到电源,首韩不是有2P只有电源的型号吗?而且还是插件的,可靠性拉满好吧 ...

他说不要电源

不过一般cc脚还是要连接的,不然CtoC线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说不要电源

不过一般cc脚还是要连接的,不然CtoC线会有问题

gnd更要连接。。。。要不然两端有可能不共地,且usb线屏蔽也成了摆设。。

网友D:
USB接口我只选molex .....其他的插上100次后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nd更要连接。。。。要不然两端有可能不共地,且usb线屏蔽也成了摆设。。 ...

GND要连啊,GND D+ D-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接口我只选molex .....其他的插上100次后就松了......

molex有16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到电源,首韩不是有2P只有电源的型号吗?而且还是插件的,可靠性拉满好吧 ...

我发现,VCC,D+,D-,GND的四针型号,主打USB2.0和供电的(可以多2个CC),反而没有

网友:
之前用molex,后来改用讯普,SIM卡座和usb,type c。不过没有测试整天拔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