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死法放在法医界也是非常炸裂的……电工们应该能脑补此人升天的细节

楼主(2023-07-13):
@甜海胆
这种死法放在我们法医界也是非常炸裂的……

网友:
电鸡还是电击?还是电鸡导致电击?

网友:
这种玩法太刺激,太冒险

网友:
想必当时应该电闪雷鸣,鸡飞狗跳,最后落得鸡飞蛋打,鸡毁人亡,实在可惜!

网友A:
这也太变态了吧!实在不行去那种暗巷里面,12点后还开着的不正规的洗浴按摩的地方解决下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变态了吧!实在不行去那种暗巷里面,12点后还开着的不正规的洗浴按摩的地方解决下不好吗 ...

经验挺丰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变态了吧!实在不行去那种暗巷里面,12点后还开着的不正规的洗浴按摩的地方解决下不好吗 ...

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孤单的模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孤单的模样

继续,哈哈。

网友:
爱你不贵的模样

网友:
是想死还是爽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续,哈哈。

爱你对峙过群狼却不肯缴枪
......

网友:
绝对是没证,不然电流电压可以控制很精准的

楼主:
会不会被人使用这种方法杀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被人使用这种方法杀死的?

同感,尿道插入那么长铜丝不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感,尿道插入那么长铜丝不疼吗

经常插入东西,就会越插越大。

网友F:
电工们可以从稳压电源开始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挺丰富呀。

纸上谈兵大师级,实操经验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工们可以从稳压电源开始爽了。

是不是信号发生器体验更好,可以设置不同的波形、幅度及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