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国产“自恢复保险丝”品牌

楼主(2023-07-13):
力特太贵,国产化趋势下,得找几个备胎了。
直插自恢复,国产品牌,坛友推荐几个。
谢谢。

网友:
陆海,富致

网友:
金科,高科德有个老板一直卖,我卖了很多年了

网友:
陆海确实可以

楼主:
陆海  赶紧给采购去看看  Thanks♪(・ω・)ノ

网友:
还有一个 金开盛,我们用了挺多,自恢复 TVS 气体放电管等都有。

楼主:
陆海
R30-110 动作时间最大 0.5s

R30-070   动作时间最大  6s
相差10倍左右

产品特性决定了这样   选型时候多一个心眼哈

网友A:
这些个0805,1206封装的有用吗,网上买的包括jlc买的,短路都是直接烧,那种直插的黄的,圆形的扁的,都不会烧,短路只会发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0805,1206封装的有用吗,网上买的包括jlc买的,短路都是直接烧,那种直插的黄的,圆形的扁的,都不会烧,短 ...

选型原则进行,一般情况不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0805,1206封装的有用吗,网上买的包括jlc买的,短路都是直接烧,那种直插的黄的,圆形的扁的,都不会烧,短 ...

在耐压范围内不会直接烧的吧

网友:
陆海?湾湾的吧

网友:
在用上海音特的,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型原则进行,一般情况不会出现。

直流12v,24v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12v,24v都一样

使用电流 电压  环境温度   选型的自恢复说一下
这个器件不是这么脆弱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电流 电压  环境温度   选型的自恢复说一下
这个器件不是这么脆弱滴

tb买的好多种也这样,电压12v的12v,24v的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12v,24v都一样

不同规格的串联在电源里短路过好几次,发热,但从来没烧过。可能你选的扛电流能力太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