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怎么抄板吗?

楼主(2023-07-13):
抄板是有专门的图片转Gerber或者图片转pcb的工具吗?
有人用过没? 推荐下.

网友:
给专业的去搞,很便宜了

网友:
“求助,关于抄板.”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如果不想以抄板为业,还是找专业抄板人做。以金钱换时间、质量,自己搞得从头学习,还得费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给专业的人做。他们是先把板子上元件去掉,过孔什么的弄干净。再扫描,再合成,你需要的pcb图就出来了。

网友A:
这里很多都是电子攻城狮,你等于是来到狮群中问如何给狮子拔牙

网友B:
目标是不是坛内高人的作品  放图瞧一瞧

网友:
说不准就抄到坛子里高人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标是不是坛内高人的作品  放图瞧一瞧

板子很简单,大家都看不上, 也卖不上价格只是自己懒得画板了而已.
自己画也要两三天时间.

网友:
我告诉你怎么抄板,然后让你抄我画的板。

不带这样玩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很简单,大家都看不上, 也卖不上价格只是自己懒得画板了而已.
自己画也要两三天时间. ...

自己画也要两三天时间.

没有必要抄板了
来来去去再验证
整理原理图  时间也差不多

网友:
抄板的方法很多,也有专门的抄板软件。如果只是抄后直接使用,有图形和钻孔信息就够了。如果后续打算修改,费时些,要定义成元件和网表;相应的格式也能支持JLCEDA/AD/PADS/ALLEGRO等平台。

B站就能搜索到视频教程,效果能凑合直接使用,生成的文件基本无法修改或难以修改。

听说AD的新版本支持直接导入图片,类似有抄板能力,可试试。JLCEDA也支持图片,也可用来抄板,生成的文件难有元件或网表信息。如果有硬件经验,能行云流水地使用可替换元件,再参考图片的布线,就易有效果胜似抄板的能力了。

楼主:
看了b站视频,类似于临摹一样,要一根一根描出来. 非常麻烦.   根据图片直接生成pcb难在哪里?为啥没人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很多都是电子攻城狮,你等于是来到狮群中问如何给狮子拔牙

哈哈,这个比喻形象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根根线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