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8g2 如何添加汉字库到外部w25Q使用?

楼主(2023-07-14):
网上的demo 都是少量汉字放入单片机的flash,对于全汉字库,那完全放不下,只有放到外部的存储器中,那如何调用?要深入u8g源码中改造吗?   必须全汉字,因为接收的数据任何汉字都有可能。

网友:
我的思路是
SPIFLASH内容线性地址,每个汉字留32字节(16*16px),0x0000~0xFFFF,占满2MB空间

再把那个库里找对应字点阵的函数直接替换下

网友A:
不支持。你只能自己取模,当成bmp位图来处理

网友:
原子的例程是把gbk字库放到W25Q里面了,u8g2没用过,跟汉字相关的驱动肯定要改下的吧

网友:
中景园0.96,1.3寸OLED有汉字取模工具,优信商品下面有下载链接,看看适合不适合用。
适合自建汉字库,自动生成有索引的C语音字符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你只能自己取模,当成bmp位图来处理

u8g不支持存放到外部spi flash中   ? 那全部放到单片机flash中。。也容不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u8g不支持存放到外部spi flash中   ? 那全部放到单片机flash中。。也容不下呀 ...

不是有arm 么,不是有 8266/esp32 么,这些单片机也支持 u8g2 哟。

在几十 KB 的空间里,就别想太多汉字了,字节写时序模拟吧。然后不用 u8g2 的打印函数,但是绘图函数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你的需求有多少個漢字,如果幾十個,簡單做法全部放在單片機FLASH

网友:
如果不做汉字输入,使用汉字数有限的,200个汉字足够了,没必要把几千个汉字库装进去

网友:
上面回帖都不看帖的吗? 人家明明说了要全汉字的。我用ESP32+LVGL+freetype矢量字库(霞鹜文楷+方舟像素体等),不仅是汉字,日语,韩语,等全都有,而且我还放了不只一种字体。

【ESP32-LED互动像素屏,界面,歌词多屏同步(领队模式)】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9e69dbfe5035ce76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