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给坛友修一台全桥谐振电源,空载300多瓦 烧H桥管,有懂的朋友帮分析一下

楼主(2023-07-14):
这个电源是全桥谐振结构,之前他修过没修好,转手我接着搞,故障 烧了输入侧4颗MOS管和输出级600V的MOS同步整流管,他换好后空载功率过大,300多瓦,输出两组整流管也是发烫

网友A:
反馈网络这边正常吧

楼主:
次级B组,整流串了75瓦灯泡灯泡电流大,拆下MOS管检查没有坏,疑似频率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网络这边正常吧

输出电压起不来,两路输出都没有短路,反馈应该没问题

楼主:
测绘了大概原理框架草图,谐振频率500KHZ左右,是否不正常

网友:
外接一个电压给反馈网络,慢慢调节这个外接电压,看控制正常不

楼主:
测试变压器波形时再次又烧了4颗输入H桥管,现在在等配件,明天接着测绘原理图

网友B:
pc开关电源通常只有几十khz。。几百khz哪里有问题了,这么高频率,mos管都不一定完全关断了。空载电流大很有可能mos直通,初级不要直接给220v,要不然还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开关电源通常只有几十khz。。几百khz哪里有问题了,这么高频率,mos管都不一定完全关断了。空载电流大很 ...

是的,输入侧MOS管应该是直通烧了,输出侧的整流桥我把mos管换HER207二极管,空载下依旧漏电流很大,用灯泡串联能点亮,(mos管源极漏极并联谐振电容构成的旁路直通)

楼主:
这个是烧坏的,这个型号的不可能工作到500KHZ吧

网友:
检查反馈环路,LLC谐振拓扑是通过调整开关频率来稳压的,负载越轻频率越高,最高频率一般限制在100kHz~200kHz之间,500kHz显然太高了。

楼主:
主路输出是负600V的,两个0.68uf电容并联滤波,付路输出估计正300V左右,两个0.68加3个400V220uf电解电容滤波,但是输出端口没有用,用两个大功率10K电阻做假负载,正负输出反馈两根线引到核心板上,都串了400K电阻做上分压电阻,下分压电阻对地阻抗30多K

楼主:
昨天晚上及今天早上又花1天时间完成主体原理图测绘,这里分享给大家,勿转载

网友:
这电源复杂,也只有遇到版主才能复活了

网友C:
吴工您好, 由于发不了站内短信, 搭车问一下,我有一台HP8591E 频谱仪, 它是CRT显示的,  开机后十分钟内, 波形会向左漂移, 这个可以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吴工您好, 由于发不了站内短信, 搭车问一下,我有一台HP8591E 频谱仪, 它是CRT显示的,  开机后十分钟内, 波 ...

这个没把握,可能是某原件发烫热漂移,你找个远红外摄像头照一下有没有明显发烫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把握,可能是某原件发烫热漂移,你找个远红外摄像头照一下有没有明显发烫原件 ...

好的, 谢谢,我试试

楼主:
今天下午配件到了,辅助电源部分存在设计问题,低频锯齿振荡,去掉一个电感,导线直通,纹波已解决,装上H桥管测试,启动后空载功耗由300多瓦降到96瓦,B路电源有300多伏输出了,主电源瞬间输出一点点就锁了,估计还缺个控制信号,英文好的帮我翻译一下接口定义,谢谢

楼主:
AUX ON 辅助开关
Fully Dump 完全堵转
PS fail 失败
SW Emergency紧急情况
SW on off开关打开关闭
Cap Voltage上限电压
Inhibit抑制
DUMP 转储
Charge Done充电完成

楼主:
AUX ON 辅助开关
Fully Dump 已经完全放电
PS fail 失败
SW Emergency急停信号
SW on off 开关信号
Cap Voltage电容电压
Inhibit抑制
DUMP 放电
Charge Done充电完成

网友D:
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

修好了,后来烧400V220uf电解电容,这三个电容是220V输入转储用的,他换了又烧,估计是买到假货了,后来叫他找高频低内阻的耐压4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后来烧400V220uf电解电容,这三个电容是220V输入转储用的,他换了又烧,估计是买到假货了,后来 ...

电容漏电,到底怎么测出坏的?  电容烧是怎么判断的啊? 用什么设备测?

网友:
围观楼主伊拉克成色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