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护眼灯光谱是多少,坛友使用过吗

楼主(2023-07-14):
害怕被上智商税

网友A:
看它使用什么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它使用什么灯管?

还没有下手,不知道灯管。
国外品牌动辄2k左右,应该是有护眼功能。

网友B:
不便宜,
白织灯,卤素灯 便宜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便宜,
白织灯,卤素灯 便宜又好用,

白炽灯不护眼啊,50hz的频闪对眼睛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便宜,
白织灯,卤素灯 便宜又好用,

记得有科普文字说,
白炽灯灯光谱最接近于太阳光,从护眼角度来说是最经济最有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卤素灯的光谱比白炽灯更接近太阳光。卤素灯是一种高亮度、高色温的灯具,其光谱包含了更多的蓝色和白色光。相比之下,白炽灯的光谱偏向黄色光。

卤素灯使用一种卤素气体(如溴或碘)来填充灯泡,这种气体可以使灯丝的温度更高,产生更亮的光。由于高温,卤素灯的光谱中包含了更多的蓝色和紫色光,使其更接近太阳光的光谱。

卤素灯的色温通常在3000K至6000K之间,这使得它们产生出较为明亮和清晰的白色光。这种光谱特性使得卤素灯在需要高亮度和较高色温的场景中非常受欢迎,如户外照明、舞台灯光和摄影照明等。

总的来说,卤素灯的光谱比白炽灯更接近太阳光,提供了更亮、更清晰的白色光。然而,卤素灯的能耗较高,寿命较短,且产生的热量较多,因此在选择灯具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gpt回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白炽灯不护眼啊,50hz的频闪对眼睛要命

看电影是24HZ,动态图,人眼已经感觉不到闪了,
50HZ根本感觉不到了,

网友:
我觉得飞利浦的台灯不错,以前买过。
39₴NUacdtyAyNl✔ https://m.tb.cn/h.5YSbEsa  CZ3457 飞利浦照明官方旗舰店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推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炽灯不护眼啊,50hz的频闪对眼睛要命

我买的24V的白炽灯,用的适配器供电,直流24V

网友E:
白炽灯是靠发热来发光的,50hz的电流变化对应的发热温度根本来不及跟着变化,或者说变化很小,相当于没有频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它使用什么灯管?

看图,应该是LED的光源。

网友:
图片是LED的,白炽灯有热惯性,怎么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应该是LED的光源。

记得你在光学这方面造诣极深
专业解读  : led可以做到护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炽灯不护眼啊,50hz的频闪对眼睛要命

谁告诉你的白炽灯有频闪?卖LED灯的商家吧

网友:
加一点上松下吧,这款明显仿松下的

白炽灯是易获取灯具中的最护眼的吧。。

白炽灯夏天太热,单一个灯均匀度也不够,摄像头拍有频闪人眼感觉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影是24HZ,动态图,人眼已经感觉不到闪了,
50HZ根本感觉不到了,

兄弟还是沉湎在90年代《自然》教科书里的介绍上,哈哈。 人眼不感觉闪的临界值在72Hz左右,以前CRT显示器,刷新率调到75Hz以上就感觉完全不闪了,而对移动物体感觉流畅的临界值在60fps,所以以往游戏机的fps都定在60fps,拍视频也有@60fps这个标准帧率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炽灯是靠发热来发光的,50hz的电流变化对应的发热温度根本来不及跟着变化,或者说变化很小,相当于没有频 ...

白炽灯频闪频率是100Hz,正负半周都在做功,由于热惯性,功率越大的,频闪幅度越小

网友:
价格不算贵可以买一个试试,led灯主要是灯芯品质,pwm调光不需要考虑,直接用工频变压器加大功率电阻做调光就能无频率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24V的白炽灯,用的适配器供电,直流24V

确实把220v交流整流滤波后用来点白织灯可以消除50hz频率闪烁,白织灯确实有闪烁只是低频加上灯丝高热滤波相对于高频led要平滑很多减少眼睛疲劳。白织灯最大的优点是光谱,白织灯与led pwm闪烁都是可以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G:
松下不香吗!要雷士干嘛,实测松下0633非常好用,当年买了二个才500元,合算。

网友:
白炽灯热惯性几乎没闪烁的,即便闪烁也是100Hz,差点被哪楼50Hz忽悠了

网友:
话说LED的有这么伤眼吗?还有说到PWM调光的,我们手机现在都是LED的吧!屏幕亮度也是PWM调光的,不然色温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松下不香吗!要雷士干嘛,实测松下0633非常好用,当年买了二个才500元,合算。 ...

哦哦,微商这里赶紧看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微商这里赶紧看看去。

Pwm调光造成闪烁伤眼睛,led发光特性决定了频谱与显色性差,白光led是红绿蓝led合成的,所以难上加难。调光可以自己改成直流驱动可以完全不闪烁,但是频谱与显色真的就很难很难了。

对于你说的这个牌子口碑实在不敢恭维能力表示怀疑,高端护眼led台灯好像要3k价位,300这个价位大概率难以买到顶级白光led灯芯。玩欧司朗卤素可能更加靠谱,唯一缺点功率不是很够灯头热。买个200瓦炽灯台灯带无极移相调功其实用起来很爽的就是热。

网友:
突然想到小朋友说欧司朗柏林台灯不够亮,看到这个帖子立马下单一个调光直流e27螺纹口的卤素灯台灯,再说不亮直接上100瓦白炽灯,唯一缺点没有紫外线滤光片

还是推荐买白炽灯或者卤素灯,实在不放心可以买带直流调光的款式。2元一个白炽灯显色指数直接99+,直接吊打一切传说的高端LED。 滤光片其实对于白炽灯与卤素灯不是必须的,因为蓝光本身微乎其微,就是红外偏多。至于50/100频率闪烁比高频PWM要轻微很多的,可以买直流调光的调节器。我买的移相调功有频闪烁的,后期打算调功后面增加整流与滤波为直流试试理论上只要电容够大就不会闪。

郎得万斯(收购的欧司朗照明业务)官方旗舰店,价格都很划算了单臂129元双臂185元都带一个备用灯泡,显色指数直接100

专业人士白炽灯测试视频,可以看一下他的其它关于光源测试视频

【没想到白炽灯泡的光效这么低,测试与分析灯泡的光谱、频闪、光电参数-哔哩哔哩】 https://b23.tv/AkmnJ9p

楼主:
【得罪整个行业!冒死揭秘“护眼灯”骗局—中国灯具行业乱象曝光-哔哩哔哩】 https://b23.tv/Q80rciM

网友H:
同事刚入了霍尼韦尔的护眼灯,据他说不错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URL&ad_od=share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事刚入了霍尼韦尔的护眼灯,据他说不错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061694878399.html?&utm_source ...

你同事不会是思聪少爷吧,7k就买个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