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IAR的注册信息,重新安装

楼主(2023-07-15):
安装 IAR FOR STM8 3.1版本,,公司 用的也是同一个版本,使用没问题
同一个软件在另外一台电脑上不行
老的版本,有注册信息,只要安装上以后,就显示已经注册成功,但是编译就提示,没有注册成功。。再怎么注册都用啊,显示是注册成功的
Fatal Error[LMS001]: License check failed. Use the IAR License Manag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
Failed to obtain feature: "STM8.EW.COMPILER_STD" version: "1.05".
No license is available for this feature. Status code 0x12. [LicenseCheck:2.15.4.1030, RMS:9.1.0.0104, Feature:STM8.EW.COMPILER, Version:1.05]

软件删了装,装了删 ,都没用。注册表也删除过了,,但是一安装,我还没破解,就显示破解成功。。估计只有把原来的注册文件删除,重新注册才行,找不到在哪,不会要重装系统吧

网友A:
提示信息告诉你了,Use the IAR License Manag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
重新打开 IAR License Manager,重新执行一遍注册,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信息告诉你了,Use the IAR License Manag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
重新打开 IAR License Manager, ...

没用,我又搞了一次,,全盘搜索,IAR  把所有文件都删了,注册表有关IAR的也删除了,,这次重新安装,这下提示我没有破解了。。。重新注册破解。。也显示绿色,成功,
打开工程 ,又是这个样子,,崩溃。。公司加班去,自己电脑装不了,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我又搞了一次,,全盘搜索,IAR  把所有文件都删了,注册表有关IAR的也删除了,,这次重新安装,这 ...

最新版本不是 3.11 吗,换 3.11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不是 3.11 吗,换 3.11 试一下。

应该是一样的,大版本是一样的,我现用的是3.10.2

网友:
在监视安装软件下安装,再用监视软件删除后,重装试试

网友:
工具软件有时候和系统某些软件有冲突
台达hmi编译软件闪退
更换系统才解决
之前想无数办法都无解

楼主:
安装 3.111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