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水枪洗车也会触电? 这视频是摆拍虚构的吧?

楼主(2023-07-15):
【男子洗车时不慎触电,过路司机上前营救却也被电到! 世上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哔哩哔哩】 https://b23.tv/KqN2nG8

网友:
如果是监控拍的,是真的可能性比较大。
水泵的电机有漏电,又没装漏保,就有可能出问题。

楼主:
我看动作很假,尤其是救人的时候。所以我认为是表演。

网友:
100%摆拍,触电倒地动作好假

网友:
漏洞百出。驾驶室刚好放木棍。新闻四要素一个都没有。

网友:
100%摆拍,触电倒地根本就不是这样,手捏水枪被电,电流会让肌肉极度收缩,这时候不可能手软开,而是把水枪捏得更紧,即使被水枪电倒施救人看到第一反应是救人,进而也被电,除非施救人员是超人,看得见电流。文科生剧本,混饭钱的,仅此而已。

网友:
美国早有因为使用中国制造的洗车机触电判巨额赔偿的案例。

网友:
洗车还真是会漏电的,N年前,在清洗机的公司,经常有听漏电,。我看视频的动作倒不象是假的。

网友:
水的爬电距离大概两米, 水管长一点就不怕了

网友:
【广西南宁小伙洗车时触电,全身颤抖,20秒神自救站了起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看看这个,成功自救

网友:
楼上这个是水管够长,漏电电流小,身体可以勉强承受,电流稍微大几十毫安,就是吃席。
1kv以上高压电触电,是一瞬间的事。
220v的电压触电,分为能自主摆脱麻,和不能摆脱的麻。电流稍大肌肉会收缩。
入户安装一个漏保还是很有必要,并且定期检查与试验。

网友:
楼主视频中触电是演戏的,洗车机确实有漏电风险比较危险。35买一个高灵敏度漏电保护器插头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使用者。常见家用空开漏电保护器是30ma分断,其它家用负载可以用10ma或者8ma的高敏感漏电断路器就可以有效降低触电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