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LB176A或BL176A,哪里算是可靠渠道

楼主(2023-07-15):
业余维修一个工控屏,表现是不能扫描到从站IO。
更换收发器芯片LB176A成BL176A,能扫描到从站了,但是从站会掉线,BL176A是某宝买的,所以想找可靠渠道,想请坛友指点一下
还有一个变频器在修,400V1000uF电解鼓包,这种高压电解电容有可靠渠道吗?

楼主:
查了一下,在芯间有售,不过芯片比较贵,是某宝的10倍,这个能买到可靠性吗

楼主:
又从某宝买了LB176A,仍然是从站掉线,
这种TI有芯片也会有假货吗?SN65LBC176ADR和SN75LBC176ADR,3元和15元哪个更科学,贸泽有报价100元是不是很离谱……

网友A:
示波器测测信号,分析一下掉线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测信号,分析一下掉线原因

是B&R的私有协议,目前是盲修,

网友B:
我如果没看错,这不就是标准RS-485收发芯片吗?但我没仔细看你工作电压,如果确定是标准收发芯片,找个对应工作电压和波特率的芯片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如果没看错,这不就是标准RS-485收发芯片吗?但我没仔细看你工作电压,如果确定是标准收发芯片,找个对应 ...

30M的

网友B:
某商城有 SN65LBC176,价格不贵,你看一下参数是否合适。(他给的官网文件没有提到速度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商城有 SN65LBC176,价格不贵,你看一下参数是否合适。(他给的官网文件没有提到速度参数) ...

已经在在芯间购买,是某宝10倍。等到货后试试。
某宝10元450V1000uF电解简单充电到330V半小时,装到伺服驱动器后能工作,测试不断起停3小时,驱动器显示最高电压到350V,让用户上设备工作看
真心寻找可靠渠道

楼主:
在芯间买的芯片,已经让系统工作约10分钟,看来有谱……
450V1000uF电解我在某宝两家买了,第二家的收到货发现有漏液,充上电压后断电,电压下降很快,请教一下,电解电容失效如何判断
我万用表看充电过程,量电容值,和电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芯间买的芯片,已经让系统工作约10分钟,看来有谱……
450V1000uF电解我在某宝两家买了,第二家的收到货 ...

某宝上这些电容大概率是子母电容,你搜一下就明白。还是去各大商城买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