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学生专用手机有什么介绍。谢谢!

楼主(2023-07-15):
小孩9月份上高中,高中比较远跨区(接送不方便),后面周未以公交地铁出行为主。原来用手表,现在想手机。听说新学校,对手机的管理是自觉为主,不强制收手机。如果普通手机开放给小孩,担心会自己制力不行。想买一个学用专用手机。我查了一下,只有360 及HW 这两个公司的。想买讯飞(用过讯飞学生平认为管控功能还行)或OP 、OV、 苹果不知有没有这个远程管控功能。 希望有经验的坛友。说一下

网友:
我见到本地高中都是用的老人机,我比较喜欢苹果不能随便下载 APP,家里2个娃,比较小,安卓手机 一会儿就满满手机的APP;

网友A:
诺基亚老人机呀……

网友:
普通电话号码不能在营业厅设置为不能使用流量吗?
如果不偷偷换卡的话,不就解决了玩手机的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说还能Wi-Fi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老人机呀……

跟她说用学霸(老人机),有点难度。

网友:
相对来说还是苹果手机好管控一点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屏幕时间管理。设置里有屏幕使用时间或使用时间段,或是某个app使用时间等。可能通过查看这个来判断小孩使用手机或使用某个app的时间。还有一个设备使用限制。
很多手机都有这个功能。周末回家查看,依据使用情况给不同的惩罚(事先说好的)。
实在没办法只有用老人手机,并且要关闭流量。

网友C:
苹果,打开家长控制功能,可以管理屏幕时间,限制安装和卸载APP,可以限制已经安装的APP运行。

网友:
高中不用老人机,怎么搞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苹果,打开家长控制功能,可以管理屏幕时间,限制安装和卸载APP,可以限制已经安装的APP运行。 ...

限制不了强制复位

网友E:
和班主任说一下  手机上交给他保管  周末再还回来   不过就怕交个模型机或者有两个手机交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读书的时候同学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F:
呵呵  别用老人机孩子会自卑的,IPHON14走起

网友G:
海信彩墨屏手机

网友:
带儿童模式功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限制不了强制复位

那不给ID的密码就行了,复位后什么也玩不了。
家庭共享可以从家长手机设置孩子手机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别用老人机孩子会自卑的,IPHON14走起

看了IPH14都不知如何设置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打开家长控制功能,可以管理屏幕时间,限制安装和卸载APP,可以限制已经安装的APP运行。 ...

大佬 在那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屏幕时间管理。设置里有屏幕使用时间或使用时间段,或是某个app使用时间等。可能通过查看这个来 ...

流量关了,自己发短信去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nephone pro

谢谢大佬.  查了一下,买不到。大人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班主任说一下  手机上交给他保管  周末再还回来   不过就怕交个模型机或者有两个手机交一个魔高一尺道高 ...

听刚毕业的师姐说,生活区可以用,不收手机。在外面用不要给老师看见就可以。   一切靠学生自律. 有没有在黄埔苏元山的师姐师兄的家长坛友?

网友I:
对,苹果有屏幕及app软件时间使用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苹果有屏幕及app软件时间使用限制

大佬如何设置限制使用时间,麻烦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如何设置限制使用时间,麻烦写一下。谢谢

很简单的,设置里面。去店里体验下

楼主:
找到了。在设置->APP限额 .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佬如何设置限制使用时间,麻烦写一下。谢谢

设置- 屏幕使用时间。
一步一步按提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设置- 屏幕使用时间。
一步一步按提示操作

谢谢大佬,正在慢慢模索一下。

网友:
老人机比较合适

网友K:
引用 楼主:
跟她说用学霸(老人机),有点难度。

这个是沟通的结果.我们家协商的结果是,在外用老人机.
在家可以用她自己的,但是每次1小时,自己规划好怎么用手机.
晚上我们大人在家除了必要的电话,不使用手机,不看电视.可以听mp3,看书,用电脑.

高中3年坚持下来了.今年高考学校第一.省排名12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别用老人机孩子会自卑的,IPHON14走起

不存在自卑这一说,学校统一规定只能用老人机(家长群协商的结果)
高中也懂道理好沟通.另外给他自己买个iphone,他有自由的使用时间,抗逆性也不大.
上高中,除了周日下午半天休息,其他时间基本上都被学习占满.小孩真正能玩手机的时间也不多,
到高三,连周日下午都安排了2小时的上门家教,除去学校作业时间,剩下他只想睡觉.

关键是我们家长痛苦,他在家我们基本上只能在马桶上偷偷刷,或者他睡觉了刷一会.

网友:
        老年机只是限制孩子玩自己的老年机,但是他可以玩同学的手机,还费精力。

        给孩子的IPAD什么都没有限制。

        高中住校了限制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一个寝室好几个人住一起,就自己的不能玩,他可以拿其他同学的,你看到的就是在你面前是个乖乖宝宝。

网友:
如果只是打电话的话还是电话手表吧。现在小孩子能自律的不多吧,我家小孩小学这几年用我们旧手机做英语作业,经常控制不住玩手机,我都摔了67个手机了。最后还是拿我们大人手机做作业,做完及时收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沟通的结果.我们家协商的结果是,在外用老人机.
在家可以用她自己的,但是每次1小时,自己规划好怎么 ...

大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先把你这个转给她看一下。谢谢!

网友:
说的就是苹果手机吧,要不买个vivo手机开启儿童模式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海信彩墨屏手机

这个也太牛了,不能玩农药了。孩子还能无形装b成为全班最靓的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别用老人机孩子会自卑的,IPHON14走起

你说的没错,这个年纪最怕比别人差。趁早让孩子考驾照,以后上大学报到时候家长可以租一辆兰博基尼给孩子取学校报到,牛皮的一塌糊涂

网友:
多亲手机,绑定后可以由你手机控制安装什么软件,哪些软件允许使用可以控制,哪个软件用了多长时间都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