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Genuinetek 蜂易达手机信号放大器,可以支持4G与5G信号放大,并能支持4G上网?

楼主(2023-07-15):
【淘宝】https://m.tb.cn/h.50dyhjY?tk=T3AydGbRIXx CZ3457 「手机信号增强接收加强放大器扩移动联通电信企业家用4G5G三网合一」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我问了店家,说可以上网的。求证实

网友A:
指的是这个放大后的信号能上网,
而不是自身能当猫吧

网友:
看起来,只是一个信号放大器,类似于以前的直放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这个放大后的信号能上网,
而不是自身能当猫吧

放大后的4G信号上网。

网友B:
理论上技术是没问题的,不然电梯里和隧道里怎么有网?

记得刚开始几年原来高铁线路上很多隧道里信号都很好,只是后面有高铁WiFi了,貌似就拆掉(关闭)了所有的隧道信号中继和放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技术是没问题的,不然电梯里和隧道里怎么有网?

记得刚开始几年原来高铁线路上很多隧道里信号都很好 ...

不然电梯里和隧道里的信号放大器外面买不到的,据说成本就要好几千元。

网友:
评测结果如何。。。有人用过吗

网友:
信号不好不应该找移动公司吗?打电话投诉就行了

网友C:
这个不好用,我买过,谁要再测试,给个地址,我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用,我买过,谁要再测试,给个地址,我送了

我可以测试。我刚好有测试环境。

我工地1楼2楼的4g信号很差,我一直想找个4G放大器,可以支持4g上网的。我之前买过2g放大,的确打电话没有问题 。

你说一下,你说的“不好用”是什么情况?  如果我能解决,可以再寄还给你,我买一台就行。

我的确想测试一下这个机能否使用。

另外你哪里买的?有问题我可能要找客服。

网友:
我买了,实测可用,但信号覆盖范围有点小,而且信号穿墙能力比较弱。还有一点,如果室内本来就有一点信号(比如一格),但不是很稳定,手机从室外走到室内后,它不会马上切换基站,而是保持很弱的信号,一段时间后才会切换。如果室内一点信号都没有,这个是可以的。
这款产品可以安装多个发射天线,天线补多根估计会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测试。我刚好有测试环境。

我工地1楼2楼的4g信号很差,我一直想找个4G放大器,可以支持4g上网的。 ...

私信我你的邮寄地址,我是 2 年前买的,怎么说呢,就是用起来手机有信号满格,仍旧不能打电话和 移动上网。

我是别墅,地下一层没信号。

试了 3 家的产品,最后花了 1 千多买了林创的,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私信我你的邮寄地址,我是 2 年前买的,怎么说呢,就是用起来手机有信号满格,仍旧不能打电话和 移动上网 ...

你的林创购买地址?是这个吗?

林创有上面11楼说的问题吗?
看来蜂易达我不用测试了。直接上林创算了。

【淘宝】https://m.tb.cn/h.5bwqx2Y?tk=NTzedGS2Isz CZ3457 「林创大功率手机信号放大增强器三网合一接收4g山区电梯地下室别墅」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林创购买地址?是这个吗?

林创有上面11楼说的问题吗?

是这个,你试试。

网友D:
传统的模拟直放站,不好用,电梯里 多为数字直放站或者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统的模拟直放站,不好用,电梯里 多为数字直放站或者一体机。

蜂易达和林创的,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求推荐一款数字直放站或一体机,当然要性价比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蜂易达和林创的,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求推荐一款数字直放站或一体机,当然要性价比高的。 ...

以前在虚商做过技术支撑,都是找移动或者联通申请装的,价格不清楚,就是安装周期基本是从申请到实施半年节奏。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3733523c162ki6
皮站 用你家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虚商做过技术支撑,都是找移动或者联通申请装的,价格不清楚,就是安装周期基本是从申请到实施半年 ...

地址打不开。需要登录。

大家粘贴淘宝商品地址,请使用淘口令!!不要使用http地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1186

网友D:
【淘宝】https://m.tb.cn/h.5b95Kte?tk=FiAJdGo9SPQ CZ3457 「全新手机信号放大器宽带网口矩网通家庭企业网关小微皮基站FEMTO」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https://m.tb.cn/h.5b95Kte?tk=FiAJdGo9SPQ CZ3457 「全新手机信号放大器宽带网口矩网通家庭企业 ...

看到了。使用家里的宽带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比如 移动光纤到家用户 给你部署一个微基站,你就可以付费用4glte 或者5g上网了,用你家的电和带宽和移动的核心网直接打通。感觉只有商超和写字楼会用,家用很难推广。

网友D:
【用皮基站,帮大哥解决家里手机信号不好的问题,大哥很满意-哔哩哔哩】 https://b23.tv/og6HLmY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皮基站,帮大哥解决家里手机信号不好的问题,大哥很满意-哔哩哔哩】 https://b23.tv/og6HLmY ...

看起来不错。

这货不需要接收天线,直接使用网络连接移动公司,然后,这设备会发出一个小型基站一样的信号?

但发现移动,联通,电信,各需要购买一台,不方便并且有点坑啊。

楼主:
林创这款古老鱼骨天线,也能4g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