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串口工具,能够保存大量的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2023-07-15):
因为设备存在偶发上电会死机的现象,重启后又复现不了,概率也比较低,应该是还没进入主循环,不然看门狗应该会进行复位。现在想通过在主循环之前的各个地方加入通过串口打印不同报文的功能,方便锁定死机的大概位置,然后准备5个样机进行不断上下电测试。推荐个串口工具,能够保存大量的接收到的数据,不要接收几百行了就接收不了后面的数据了。可能会做个几天时间甚至一个星期都说不好,然后通过检索报文判断有没有出现中间没有接收到的报文。

网友A:
stc新版本  设置保存文件和路径   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新版本  设置保存文件和路径   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坛里能下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里能下载吗

有官方的斑斑在呢   合作板块也有  可以去咨询一下版主你的需求

网友B:
sscom好像最大5M缓存

网友:
LZ 要搞明白显示 vs 存文件的区别。

编程上显示是一个 Edit 控件,受内存限制可能有内容上限;
而存文件就是 Window 文件访问了,基本上只受制于文件系统和硬盘。

随便找一个串口助手,能保存文件的就可以用。关键是你的串口芯片要稳定、硬盘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com好像最大5M缓存

SSCOM就可以吧,设置成保存到文件理论上是无限存储的,文本框显示确实会有限制

网友:
自己使用python写一个逻辑比较好

网友:
移远的QCOM

网友:
visualscope  大胡子那个

网友:
现在还有几个串口工具没有保存功能的?

网友:
推荐超级终端(HyperTerminal),从Windows XP里提取出来的绿色软件。
首次使用需要简单设置一下。
与下位机联机成功后,点击 传送-捕获文字,通过 浏览 按钮设置好路径和文件名,点击 启动 开始捕获文字。
超级终端界面只能显示ASCII字符和汉字等,超过ASCII字符之外的会显示乱码,但是捕获功能会原样保存收到的数据。

如果你要长期捕获数据,建议使用电脑主板原生串口,由于电磁干扰或其他USB设备的插拔,USB串口容易出现断流,重枚举等问题,不适合长期连续使用。

网友:
串口黑匣子 了解一下

网友:
免费好用, 还得是teraterm 随便搜索下载 日本的免费开源软件, 存日志一流的好

网友:
SecureCRTPortable
我用的这个,显示的话可以最高显示32000行。然后也可以保存为文件。会把打印的所有东西都保存下来,而且可以加时间戳。很方便。

网友:
非得是连电脑吗

网友:
VOFA+试试,感觉十分好用

楼主:
我看大傻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这个软件的数据保存功能稳定性如何

网友:
STC-ISP V6.91Z 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