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端子线序怎么排更合适

楼主(2023-07-15):
请教大家一般在设计端口线序的时候更倾向图一的方式还是图二的方式?考虑点是什么

网友:
图2有个最大问题是,一旦端子插头插反了损失就大了。
所以应该用图1
图二只是看上去比较顺,没有防插反。
不要认为端子有限位不会插反,如果端子座被焊反了呢?

网友A:
如果是I2C,我遵循 G/V/D/C 顺序。

Gnd 和 Vcc 不对称设计,反插有缓冲;
Gnd 靠边设计,至少留了热拔插的方向;
Dat反转次数比Clk 少,因而更靠近电源脚。

早前没注意过这个顺序,直到接触了 m5stack 这群强迫症…

网友B:
如果你不在乎成本,建议使用  GND  S1  5V  S2  GND   ,  或者 GND  S2  5V  S1  GND

这样即使做线做反了,端子焊反了,也不会烧电路,特别很多卧式和立式的同系列插座设计的时候就是反的。排线还卖有同面线和反面线,导致插反的概率大大增加。

这个排序方式 对信号还起到了两边屏蔽的作用,使S1和S2不会产生互相干扰,并且有利于长线传输

热插拔情况下,两边GND总有一个会先接触上,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热插拔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2C,我遵循 G/V/D/C 顺序。

Gnd 和 Vcc 不对称设计,反插有缓冲;

qwiic stemma 也是这个线序! 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在乎成本,建议使用  GND  S1  5V  S2  GND   ,  或者 GND  S2  5V  S1  GND

这样即使做线做反了 ...

那直接7线制,GND  S2 S1  5V  S1 S2  GND插反也能用,不是更好?

网友:
还有STM32 SWD下载口也没统一,不同的人做的板就有不同的线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直接7线制,GND  S2 S1  5V  S1 S2  GND插反也能用,不是更好?

这样设计,连接器上就得带PCB了,像苹果的lighting那样,成本大幅增加了。

如果不带PCB,S1 S2就变4根线了。信号遭到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2C,我遵循 G/V/D/C 顺序。

Gnd 和 Vcc 不对称设计,反插有缓冲;

在热插拔上GVDC和VGDC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热插拔上GVDC和VGDC有啥区别?

先连电源,除了逻辑信号需要外,还考虑两个回路存在电势差的情景:连接前两个回路相当于一个Y电容。

靠Gnd释放电荷比Vcc更安全,前者一般不涉及稳压器件调整,安全性更好。

实际嘛怎么爽怎么来,谁要考虑热拔插了

网友D:
vcc gnd sdl sda

vcc gnd 485+ 485-

vcc gnd ncs sck mosi miso int_n

vcc gnd tx rx

vcc gnd debug-tx swclk swio

gnd 夹在中间可以尽量避免 vcc 和 数据线先连通,数据线会被当做地回路,产生很大电流烧坏芯片 io 内部钳位

而且通用性更好,譬如串口调试或烧录口,板子自供电,可以不接 vcc,接口脚位减少,顺序不变,更加兼容(我一般调试口 pcb 上不留 vcc)

信号靠近 gnd 受干扰更小

扩展性好,方便日后增加信号,同时向前兼容

信号排列按优先级来排,更好记忆:

譬如 spi,ncs 片选是最重要的,没有片选后面都忽略掉
其次是 sck 时钟,没有时钟不用谈数据
再次是 mosi,没有写指令,读的数据就没有意义
最后是 miso,通常是回读的数据
int_n 是中断通知脚,只有 spi 配置好寄存器才有效,且它不属于 spi,所以放后面,有些电路没有这个脚

对于 stm32,之所以串口调试的优先及更高,是因为只有首次用这个口烧代码,后面都是 IAP 升级,这个口主要用来打印调试(而且可以和嵌入式 linux 的 gnd tx rx 调试口部分兼容)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如果是外部接口,用VGDC,考虑屏蔽用VGSSG。
如果是内部接口,不用考虑热插拔的,用VSSG或GSSV,随便都可以,这样屏蔽效果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如果是外部接口,用VGDC,考虑屏蔽用VGSSG。

"考虑屏蔽用VGSSG"

如果线做反了,插上去就烧了。

按我说,改成G S V S G是更好的,首先2根信号线是隔开的,其次各种因素导致线反了,也不会烧板。 市场上卖有正反面成品线,一不小心就拿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屏蔽用VGSSG"

如果线做反了,插上去就烧了。

你是对的,我没考虑周全。5根线的情况下,你的方案最优。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 gnd sdl sda

vcc gnd 485+ 485-

比较赞同你的方式

网友:
学习了,之前都没考虑这个接口的问题